关于WIN CE下如何结束一个任意的进程

楼主:
在WIN CE下如何结束一个任意的进程,比如,我想结束explorer.exe
网上看了一段:

  HWND  hWnd;
  //  先得到想要关闭的窗口的句柄
  //  比如用FindWindow
  hWnd=FindWindow(NULL,_T("dlg"));
  if  (  hWnd  ==NULL  )
  return  ;
  //  下面是关闭进程的两种方法
  //  //  如果来文的则  //
  ::PostMessage(hWnd,WM_CLOSE,0,0);

  //  //  如果来武的则  //
  DWORD  dwProcessId;
  //  得到该窗口的进程ID
  GetWindowThreadProcessId(hWnd,&dwProcessId);
  //  从进程ID打开进程句柄
  HANDLE  handle=OpenProcess(0,FALSE,dwProcessId);
  //  强制终止进程
  TerminateProcess(handle,0);

  foenix

  转贴自vckbase

本文来自eeworld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eeworld.net/seanchan/archive/2009/01/04/3705419.aspx

先用hWnd=FindWindow(NULL,_T("dlg"));来获得一个窗口的句柄,
然后用GetWindowThreadProcessId(hWnd,&dwProcessId);  来获得这个句柄的ID号,
最后用TerminateProcess(handle,0);去结束这个进程。

但是我想关闭的是explorer.exe呢?如何得到它的ID号?
FindWindow好像是,获得一个顶层窗口的句柄,我按上面了例子试了一下,好像hWnd=FindWindow(NULL,_T("dlg"));
会报错: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CWnd *' to 'HWND'两个类型不符.

还有能不能在WIN CE下获得进程的列表啊?

网友:
都可以做到,用对应的API.

网友:
呵呵,完全没有问题嘛

网友A:
嗯,原来要添加toolhelp.li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原来要添加toolhelp.lib

不应该吧,如果是没有添加toolhelp.lib引起的话,应该编译就出问题吧

网友A:
是啊。。。之前就是编译出错了。。。现在拨弄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之前就是编译出错了。。。现在拨弄出来了~~~

哦,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