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高手进来看看,发个项目

楼主:
  公司想在开发板的基础上对嵌入式主板做些改动,主要是裁剪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然后换个LCD显示屏,有没有谁认识成都做嵌入式主板的团队或个人给推荐一下。顺便问问。这种项目一般收费是多少?

网友:
我们也是这样的搞的,我现在还在调屏的驱动呢,至于多少钱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们是自己设计硬件?那焊接呢?也是自己焊接?

网友:
什么处理器啊,这些东西都有一些参考,难度不算大,如果要你们公司以前都不是自己做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A:
如果有已经做好了的原理图、PCB档案的话,按你说的,如果不调软件,少说也要个5000吧。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CPU,整体电路复杂不复杂,现在最便宜的layout也不只50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已经做好了的原理图、PCB档案的话,按你说的,如果不调软件,少说也要个5000吧。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CPU,整体电路复杂不复杂,现在最便宜的layout也不只5000大洋。

如果有做好了的原理图,PCB档案我还来这里做什么?直接让印制焊接就是了啊。。。
目前只有买过来的开发板的原理图,芯片手册,但是并不复杂,需要做的是去掉一些没用到的器件,然后增加一两个按键,以及换个LCD。价格方面可以谈,谁能做或者推荐一下成都专业做这个的。。。

网友:
最好找在同一个城市的,否则出现点毛病叫他来看看也好。

想赚钱的人大把,楼主莫慌,可惜我没有PCB经验,不然搞定他。哈哈

网友:
望尘莫及

网友:
先在原来的pcb板上试着是否去掉某些器件,如果没问题,就可以改原理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已经做好了的原理图、PCB档案的话,按你说的,如果不调软件,少说也要个5000吧。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CPU,整体电路复杂不复杂,现在最便宜的layout也不只5000大洋。

如果有做好了的原理图,PCB档案我还来这里做什么?直接让印制焊接就是了啊。。。
目前只有买过来的开发板的原理图,芯片手册,但是并不复杂,需要做的是去掉一些没用到的器件,然后增加一两个按键,以及换个LCD。价格方面可以谈,谁能做或者推荐一下成都专业做这个的。。。

明白了你的意思,可惜不在成都。
看你的情况,以2440的CPU为例,大概是开发板那么多功能的板子来说,总共下来至少8000(据我所知,抄个手机板的价格也是这样)。
如果深圳做的话,我可以帮你找,2440、2450的方案都做过,技术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已经做好了的原理图、PCB档案的话,按你说的,如果不调软件,少说也要个5000吧。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CPU,整体电路复杂不复杂,现在最便宜的layout也不只5000大洋。

如果有做好了的原理图,PCB档案我还来这里做什么?直接让印制焊接就是了啊。。。
目前只有买过来的开发板的原理图,芯片手册,但是并不复杂,需要做的是去掉一些没用到的器件,然后增加一两个按键,以及换个LCD。价格方面可以谈,谁能做或者推荐一下成都专业做这个的。。。

明白了你的意思,可惜不在成都。
看你的情况,以2440的CPU为例,大概是开发板那么多功能的板子来说,总共下来至少8000(据我所知,抄个手机板的价格也是这样)。
如果深圳做的话,我可以帮你找,2440、2450的方案都做过,技术绝对没问题。

  我们希望采用2410的,不过深圳远了点,沟通维护不是很方便,不过还是谢谢老兄了

网友:
不在成都

网友:
成都的不多啊

网友:
深圳的倒有,我们提供定制和批量供应服务,这是我们新做的一款ARM9嵌入式微型模块,可以做工控板、ARM主板、ARM控制板、ARM学习板和ARM产品板等等,可以看看是否与你的需求相近?如果方便,可联系我: cxzeng@163.com, 谈定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