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ush 和pop指令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0-04-15):
关于push 和pop指令的一点小问题
push 和pop 可以对通用寄存器 Ri 和 A 进行操作么..
就是 push Ri
pop A
这样的指令可以么
pop
通用
寄存器

网友A:
PUSH AR0;
POP AR0;
注意:
USING
X
;PUSH 和POP 要使用相同的
X
;因为AR0到AR7和Bank有关

网友B:
另外POP A是错的,要写成:
POP ACC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但是不能pop/push Ri,必须得用RI的ram地址,比如使用0组寄存器时,pop 00h代表 R0,PUSH 07H代表R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