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和VS编译的exe文件大小问题!

楼主:
同样的代码,我在EVC下编译出来为1M左右,

移植到VS2005后,编译出来增加到2.3M了,这是为什么,并且我还将程序做了优化,去掉了很多代码,反而编译出来的EXE更大了!

令人不解!

忘高手解答!

网友:
用的库不同

网友:
VS2005包括的库文件多些

网友:
也发现了这种情况,怀疑是2005的编译方法或者lib啥的根evc不同,具体啥不同,也不清楚

网友:
啊,下回试试.

网友A:
应该是MS对编译选项进行了优化,文件是大了,对内存的使用记录应该做了一调整。

在以前的项目里,发现一个问题:将EVC4的源代码移植到VS2005下,在EVC4下调试发现不了的内存问题,在VS2005很容易就被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S对编译选项进行了优化,文件是大了,对内存的使用记录应该做了一调整。

在以前的项目里,发现一个问题:将EVC4的源代码移植到VS2005下,在EVC4下调试发现不了的内存问题,在VS2005很容易就被发现的。

您指的内存问题是什么地方的呢!

程序大了,会不会影响运行效率呢

网友:
我们不用VS...只有EVC写东西..
EVC更适合嵌入式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S对编译选项进行了优化,文件是大了,对内存的使用记录应该做了一调整。

在以前的项目里,发现一个问题:将EVC4的源代码移植到VS2005下,在EVC4下调试发现不了的内存问题,在VS2005很容易就被发现的。

您指的内存问题是什么地方的呢!

程序大了,会不会影响运行效率呢

效率,如果是相同的硬件,当然是有影响的。
但问题在于,VS2005时代的硬件,已经比evc4时代的硬件有很大的进步。

还有就是什么更适合于嵌入式,要看自己的平台和性能要求,没有绝对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