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B4.2创建的SDK如何在VS2005中使用

楼主:
用PB4.2自己定制了SDK,该SDK在eVC中可以使用并且使用正常,但在VS2005中就没有发现可选选项,网上下载了一个standard sdk500安装后却能在vs2005里面选到。请问,VS2005中是否不能使用PB4.2中创建的SDK,如果可以,请指教如何设置!

网友:
VS2005确实不支持WINCE4.2的SDK的...

网友:
别用WinCE4.2了.

网友A:
我用的pocket PC 2003可以么??vs2005

网友:
VS2005 不支持WinCE4.2。升级PB 或者用 VS2003 、EVC
具体可以看MSDN,上面明确说明了。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228832(VS.80).aspx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pocket PC 2003可以么??vs2005

VS2005 自带Pocket PC 2003 SDK.

网友:
不行的。4.2的SDK只能在EVC上用

网友:
不能在VS2005用呀

网友:
VS2005属于Wince6.0的开发环境了,对Wince4.2的SDK不支持。

分析一下你的Wince4.2 的SDK,察看其具体使用了什么特殊功能,然后直接使用VS2005来进行程序开发。

网友:
SDK其实就是一些头文件和LIB吧
先安装一个WINCE6.0的SDK,再把4.2的SDK的头文件及LIB替换,试试行么

网友:
VS2005.NET可以开发WINCE5.0或者以上的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