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CAB文件到ppc上的指定目录

楼主:
需要把程序制作成CAB文件,然后解压到PPC的制定目录里面,该怎么做?

网友:
用CECabManager,或VS2005

网友:
我用的vs2005
在同样的目标文件夹下添加不同的文件,为什么一个成功了另一个却显示“CAB安装未成功”?
与文件的格式有关还是有其它的什么问题?

网友:
大哥们
有会的帮帮忙啊!  急`````

网友:
这么会有这个问题,好好看看吧,没遇到过

网友:
试了好多次了   比如在“My Documents 文件夹”里面添加一个.jpg的文件
则生成的CAB文件就无法安装成功!
你们没有遇到过吗?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做Cab包都是安装到程序目录下,和系统下的你说的没有做过

网友:
是不是你目录搞错了?

网友:
现在就是需要把一些文件安装到 My Documents 文件夹下
但是无法成功```    郁闷啊

网友:
是不是中英文路径的问题呀

网友:
不是中英文路径的问题   同一个文件夹下面的不同文件  一个成功一个不成功

网友:
是不是你的文件有什么问题呢?我用CE Cab Manager 做CAB的时候遇到过特定的文件会出问题,导致安装失败。我把文件压缩了就没问题了(我的程序可以解压,所以这样做才可以)。

网友:
我去了一些DLL,刚才不能放进去的文件又可以放进去了
但是还是不能把需要的文件都放进去
难道说有什么文件冲突?   还是添加的文件总大小有限制?

网友:
晕死   原来真是对CAB文件大小有限制
在项目属性中选中Compress就OK了,
好了结贴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