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下GPRS拨号,能拨号上去,却不能通信。

楼主:
PPP link to ppp0 terminated.
[root@FriendlyARM ppp]# ./ppp-on
Serial connection established.
using channel 4
Using interface ppp0
Connect: ppp0 <--> /dev/ttyS2
Warning - secret file /etc/ppp/pap-secrets has world and/or group access
sent [LCP ConfReq id=0x1 >]
rcvd [LCP ConfAck id=0x1 >]
rcvd [LCP ConfReq id=0xb
]
sent [LCP ConfRej id=0xb ]
rcvd [LCP ConfReq id=0xc comp>]
sent [LCP ConfAck id=0xc comp>]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
sent [CCP ConfReq id=0x1 ]
rcvd [LCP ProtRej id=0x3 80 fd 01 01 00 0f 1a 04 78 00 18 04 78 00 15 03 2f 32]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
rcvd [IPCP ConfRej id=0x1 ]
sent [IPCP ConfReq id=0x2 ]
rcvd [IPCP ConfReq id=0x4 ]
sent [IPCP ConfAck id=0x4 ]
rcvd [IPCP ConfNak id=0x2 ]
sent [IPCP ConfReq id=0x3 ]
rcvd [IPCP ConfAck id=0x3 ]
local  IP address 10.145.91.91
remote IP address 10.0.0.1

ppp0      Link encap:Point-to-Point Protocol
          inet addr:10.124.91.12  P-t-P:10.0.0.1  Mask:255.255.255.255
          UP POINTOPOINT RUNNING NOARP MULTICAST  MTU:1600  Metric:1
          RX packets: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6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3
          RX bytes:40 (40.0 B)  TX bytes:77 (77.0 B)

上面是PPP拨号的调试信息,及拨号完的PPP0的信息,虽然得到了IP就是PING不能其它的10.0.0.1,外网的IP地址也PING不通,也不能用SOCKET进行通信。我用的是SIM508,平台是友善之臂的MINI2410,拨号用的是PPP-2.4.1。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的网络设置有问题,ifconfig等指令设置及相关脚本配置

网友:
网络设置有问题,那应该是什么问题。我刚接触这方面的不是很懂。还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了,就是拨号之后分配了IP地址,但是不能ping外网,原因是默认的路由是eth0,
解决办法有2个:
1.删除原来的默认路由eth0,再拨号;
2.将ppp0设置为默认路由。
经过这样的设置,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也是删除原来的路由eth0再拨号的。可是好像也不行。我每次拨号的时候也是先删除eth0然后再拨号的。至于将ppp0设置为默认路由,这个我不太清楚。请问这个要怎么设置。我感觉如果你先把eth0删除了再去拨号应该是可以的。而且我有一次可以PING通10.147.0.1,后面就不行了。难道真的是要将ppp0设置成默认路由了才行。可以我不知道怎么才算是默认路由,从路由表中看就只有ppp0的路由,而且默认路由也是从ppp0端口发出去的。还请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偶不是高手了。。。
我是将eth0删掉就可以了,能够ping通163、百度之类的ip地址。
至于后面的方法是我看了别的地方的参考,引用给你的。
具体什么原因我就不大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