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驱动的测试问题

楼主:
我是用platform builder  用wince自带的CETK,来测试刚编程完的驱动程序,然后创建主干Tux模块,最后在编译工程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cannot open program database:  c:/wince500\pbworkspaces\HID3\WINCE500\maistoneii_aim4i\oak\target\retail\tuxtest.pbd

而我查看了目录,根本就没有target 这个目录。

网友A:
你说的问题在CE5.0上确实存在。在CE6.0上已经没有了,因为CE6.0下默认的ReleaseType是LOCAL。
解决方法如下:
到你的TuxTest工程下面,打开sources文件,把ReleaseType从CETK改成LOCAL,然后重新编译,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高手,问题已经解决,我是个wince驱动的初学者,很多问题还得向您请教啊

网友B:
3楼的前辈,我又遇到问题了:
我是个初学者,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如何在windows ce 5.0中开发和测试设备驱动程序》这是网址:http://www.pcwiki.net/ht/view/cps-4/id-20978,就想自己动手一步一步做一下,
我做到了上面网址那页的“设置断点”那里,前面一切的都调试成功,就是在“按 F9 设置断点。

单击 Target | Attach,将操作系统下载到模拟环境中”时出现下列提示:"Cannont locate the runtime image file:c:\WINCE500\PBworkspace\HID3\RelEir\MAINSTONEII_ARMV4I_Release\nk.bin   make sure you have built a run-time  image"  请前辈指教,晚辈不胜感激!!!!

补充:前面用 CodeClip 中的代码替代函数 TestProc 中的内容后,我是直接用的Demo.DLL的驱动程序,文件名都是统一用的“Demo”,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B:
还有,我想给分,怎么给啊?是点“对我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想给分,怎么给啊?是点“对我有用”?

结贴,给分即可。

我的wince6.0 试了一下,没有啥问题啊。

网友:
我的是wince5.0,和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的前辈,我又遇到问题了:
我是个初学者,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如何在windows ce 5.0中开发和测试设备驱动程序》这是网址:http://www.pcwiki.net/ht/view/cps-4/id-20978,就想自己动手一步一步做一下,
我做到了上面网址那页的“设置断点”那里,前面一切的都调试成功,就是在“按 F9 设置断点。

单击 Target | Attach,将操作系统下载到模拟环境中”时出现下列提示:"Cannont locate the runtime image file:c:\WINCE500\PBworkspace\HID3\RelEir\MAINSTONEII_ARMV4I_Release\nk.bin? make sure you have built a run-time? image"? 请前辈指教,晚辈不胜感激!!!!

补充:前面用 CodeClip 中的代码替代函数 TestProc 中的内容后,我是直接用的Demo.DLL的驱动程序,文件名都是统一用的“Demo”,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你是用模拟器还是用自己的硬件电路板来测试的?

网友B:
模拟器啊,我是按照网址上一步一步做的.http://www.pcwiki.net/ht/view/cps-4/id-2097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啊,我是按照网址上一步一步做的.http://www.pcwiki.net/ht/view/cps-4/id-20978

从给出的网址内容上看,它是采用了类似kitl的方法来调试编写的dll。
1. 你可以看看c:\WINCE500\PBworkspace\HID3\RelEir\MAINSTONEII_ARMV4I_Release\下面有没有nk。bin
2. 如果lz一定要把它描述的东西做出来的话,可以不建立CETK的tux dll,先把nk的单步调试给做出来。
期待你早日解决,呵呵

网友:
先谢了,前辈,我回教研室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问题在CE5.0上确实存在。在CE6.0上已经没有了,因为CE6.0下默认的ReleaseType是LOCAL。
解决方法如下:
到你的TuxTest工程下面,打开sources文件,把ReleaseType从CETK改成LOCAL,然后重新编译,应该就可以了

又出了一个牛人

网友:
前辈,看了一下C:\WINCE500\BUILD.LOG文件里有一行错误:才:\wince500\build.log:error sysgen0000:errors,in sysgen phase

还有build.txt里,搜索"ERR",发现有几处这样的错误代码:

1.NMAKE:can not run ‘c\wince500\sdk\bin\i386

2.NMAKE:link:return code 'ox486'

3.NMAKE:c:[WINCE500\SDK\BIN\i386\nmake.exe

网友:
我刚才会教研室看了一下,c:\WINCE500\PBworkspace\HID3\RelEir\MAINSTONEII_ARMV4I_Release\没有NK.BIN文件,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文件起着什么作用呢?

网友:
哦,你在sysgen的时候就出错了,没有生成最终的image,就是os
这种情况就和cetk tux dll无关了
pb环境有问题了

网友:
哦,重装一下试试了!谢谢前辈,我结贴给分了,再不给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前辈我加你为好友了,以后还有很多问题想向你请教,请收我为徒吧!!!(-_-)

网友:
前辈,PB环境有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啊,重装P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