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汇编中的宏作何讲?

楼主:
Word中的也叫宏?

网友A:
宏是个通用的概念,就是对于经常反复使用的常数,函数,可以用宏定义成一个方便记忆的名称,这个在汇编,Word还是C语音中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是个通用的概念,就是对于经常反复使用的常数,函数,可以用宏定义成一个方便记忆的名称,这个在汇编,Word还是C语音中都一样的。

那么汇编中的宏作何解释?

网友:
宏有点类似于函数,只是函数是在运行到的时候调用,宏是在编译的时候就被替代。你的程序在编译的时候用到的宏全部被编译器用相应的代码替换。主要是增强程序的可读行。比如在汇编中经常会用到中断,中断的时候都要保护现场,你就可以把保护现场的入栈写成一个宏,然后写中断程序的时候保护现场就直接写这个宏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