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写51程序

楼主(2010-06-18):
如何读写51程序
我想知道8051是如果从电脑下载到51芯片中的,我的板子是52,看了下芯片资料是用P30 P31串口写入的,就算烧写的时候,PSEN脚要拉低电平,这是怎么被拉低的,找了每天每找到
而且烧写的软件是用的驱动程序,这么复杂,应该不要用驱动就能送数据到51吧
如果我想从51读数据,该怎么做?
除了51,我遇到些其他芯片业需要编程,我怎么把程序烧进去?每个可编程芯片都有自己的编译软件,下载软件?
种种疑问,希望高手说说
芯片
编程
电脑下载
程序
如何

网友:
一般来说,下载代码到mcu有两种办法:
一就是用编程器,这个编程器它会有支持的类型,具体看你的编程器支持哪些单片机,一般常用的,51,avr单片机估计都支持。这个编程器会带一个光盘,里面会有一个编程软件,直接安装即可用。
二就是通过串口或者并口或者USB口下载到mcu,在几年前,可以用并口接一个下载线下载代码到51或者其他单片机中,下载线的原理图很简单,网上很多,楼主可以看看。但现在一般都已经用usb口下载线了,因为现在的电脑串口并口都没有了。

网友A:
一般现在很多PC端的开发板都实现了51的下载,USB口,串口,JTAG口都可以的,道理都是一样,遵循一定的通讯规则把代码烧录到程序空间

网友B:
用编程器或者通过USB接口就能将程序烧入单片机中
编译程序可以用Keil C51编译软件,只要选择单片机的类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