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线能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0-04-25):
杜邦线能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RT
杜邦

网友A:
杜邦线是为了解决集肤效应的(高频电流趋于表面),所以你的最大电流指的是什么?你按直流算出导线面积,再折合到杜邦线试试。

网友B(2016-01-11):
杜邦线一般是 AWG 24或26的线,AWG24的截面积是0.2mm^2,AWG26的截面积是0.12mm^2,所以在直流情况下,按照安全电流密度4A/平方毫米算,所能承受的电流=电流密度*截面积, 即 4*0.2=0.8A 或者 4*0.12=0.48A。
杜邦线在直流情况下,正常电流应该控制在0.5A或0.8A内,稳妥一点取 0.5A。
参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D%E7%BA%BF%E8%A7%84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06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