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实时操作系统RTOS
怎么用CodeWarrior和USB-TAB在线调试VxWorks的Bootrom呀 ...
zhangjmxx
zhangjmxx

网友A(2009-09-28):
怎么用CodeWarrior和USB-TAB在线调试VxWorks的Bootrom呀!
怎么用CodeWarrior和USB-TAB在线调试VxWorks的Bootrom,包括调试romInit等等!
在线

网友B(2009-11-04):
同问同问
我用的是keil uvision3,硬件debug的环境已经搭建好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试bsp

网友C:
它里面有个帮助,好像是讲linux调试还是什么,有讲如何调试uboot.其实比较简单,用codewarrior打开elf格式的bootrom(就是无后辍的那个,用二进制工具打开,最开始是ELF字样),然后就会提示使用什么调试,选usb-tap,然后按提示操作即可.

网友D:
请教2楼的高手,
那如何使用keil来调试呢??急问!

网友E:
没有这样用过keil,不太清楚

网友F:
那请教
使用axd的时候 能否使用源码调试 而不是用反汇编语句

网友G:
如果生成的是带调试信息的ELF格式,AxD应该是支持进行源代码调试的,当然如果不是在本机编译的话,可能需要根据提示设置/指定源代码的目录的映射.
好像在那个论坛看到过说用AXD调试的.注意要生成带调试信息的ELF,也就是要设置-g(或-g2)编译选项(如果是用GCC工具链的话),具体看编译器/链接器的手册的调试信息部分.

网友H:
嗯 源码调试的问题解决了 就是使用带调试信息的el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