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设计题

楼主:
汇编语言设计题:从键盘输入一组不超过3位的十进制数,并保存到Array内存单元中,并判断其中的奇数,同时显示到屏幕。(用子程序做)

网友: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
又是过来要代码的
现在的"大"学生啊
动动脑子写这玩意能用5分钟么

网友A:
怪不得找不到工作

网友:
汗,这玩意实验书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找不到工作

同意!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找到书里的代码先演练下

网友:
DATA SEGMENT
        MSG1  DB 'ENTER NUM:$'
        MSG2  DB 'ODDS:$'
        MSG3  DB 'ERROR!$'
        ARRAY  DW  100 DUP(?)
        JISHU  DW  100 DUP(?)
        COUNT   DW   ?
        GeShu   DW   ?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
START:  MOV AX,DATA
        MOV DS,AX
        CALL INPUT
        CALL DeJiShu
        CALL OUTPUT
GOEND: MOV AH,4CH
            INT 21H

DeJiShu PROC  NEAR
        PUSH CX
        PUSH BX
        PUSH AX
        PUSH SI
        MOV  CX,COUNT
        MOV  BX,OFFSET ARRAY
        MOV  SI,0
        MOV  GeShu,0
    LOP:MOV  AX,[BX]
        TEST AX,0001H
        JZ   ADD6
        MOV  JISHU[SI],AX
        ADD  SI,2
        INC  GeShu
  ADD6: ADD  BX,2
        LOOP LOP
        POP SI
        POP AX
        POP BX
        POP CX
        RET
DeJiShu ENDP

INPUT  PROC  NEAR
           LEA DX,MSG1
           MOV AH,09H
           INT 21H
           MOV SI,0
           MOV COUNT,0
   INPUT1: CALL DEC_BIN
           INC COUNT
           CMP DL,','
           JE  STORE
           CMP DL,13
           JE  EXIT
           JMP ERROR
    STORE: MOV ARRAY[SI],BX
           ADD SI,2
           JMP INPUT1
    ERROR: CALL CRLF
           LEA DX,MSG3
           MOV AH,09H
           INT 21H
           JMP GOEND
     EXIT: MOV ARRAY[SI],BX
           CALL CRLF
           CALL CRLF
       RET
INPUT  ENDP

DEC_BIN PROC NEAR
             MOV BX,0
     NEWCHAR:MOV AH,1
             INT 21H
             MOV DL,AL
             SUB AL,30H
             JL  EXIT1
             CMP AL,9D
             JG  EXIT1
             CBW
             XCHG AX,BX
             MOV CX,10
             MUL CX
             XCHG AX,BX
             ADD BX,AX
             JMP NEWCHAR
    EXIT1:   RET
DEC_BIN  ENDP

OUTPUT  PROC  NEAR
            LEA DX,MSG2
            MOV AH,09H
            INT 21H
            MOV SI,0
            MOV DI,GeShu
      NEXT3:MOV BX,JISHU[SI]
            CALL BIN_DEC
            MOV DL,','
            MOV AH,02H
            INT 21H
            ADD SI,2
            DEC DI
            JNE NEXT3
            CALL CRLF
            RET
OUTPUT ENDP

BIN_DEC PROC NEAR
        PUSH BX
        PUSH CX
        PUSH SI
        PUSH DI
        MOV  CX,100
        CALL DEC_DIV
        MOV  CX,10
        CALL DEC_DIV
        MOV  CX,1
        CALL DEC_DIV
        POP  DI
        POP  SI
        POP  CX
        POP  BX
        RET
BIN_DEC ENDP

DEC_DIV PROC NEAR
        MOV AX,BX
        MOV DX,0
        DIV CX
        MOV BX,DX
        ADD AL,30H
        MOV DL,AL
        MOV AH,2
        INT 21H
        RET
DEC_DIV ENDP

CRLF PROC NEAR
        PUSH DX
        PUSH AX
        MOV  DL,0DH
        MOV  AH,2
        INT  21H
        MOV  DL,0AH
        MOV  AH,2
        INT  21H
        POP  AX
        POP  DX
        RET
CRLF ENDP

CODE ENDS
     END    START

网友:
楼主 自己解决了?

网友:
很简单的题目
没人回答我
只好放答案出来了
不会的就参考一下吧
代码能正常运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