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 wince 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楼主:
初学wince  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关于wince应用程序开发

1.wince应用程序开发常用IED有哪些

2.学习wince 入门书籍都有哪些

网友A:
还有 wince应用程序开发
可以在xp系统下作吗

普通电脑可以装wince吗

网友:
IED?  OR  IDE

wince 是操作系统!  PC可以的!
  CPU:X86 、ARM ...

还有 wince应用程序开发
可以在xp系统下作吗
  VS2008 等IDE就是PC的软件 ,你说呢

网友B:
WINCE应用程序开发可以使用Visual Studio 和EVC等,在普通的PC上装上其中的一个工具就可以,但是需要装相应的SDK,比如开发WINCE5.0的应用程序就装一个WINCE5.0的SDK.

网友:
引用楼主 cfxmys 的回复:
初学wince? 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关于wince应用程序开发

1.wince应用程序开发常用IDE有哪些

2.学习wince 入门书籍都有哪些
问题一:IDE的全称为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表示集成开发工具。常用的开发工具有Embedded Visual C++系列,最新的版本为Embedded Visual C++ 4.0+SP4,该版本已停止更新;另外就是Visual Studio系列2005/2008均可以。
问题二:可以参考汪兵老师的书《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及《Windows CE嵌入式高级编程及其实例详解(用C++实现)》,这两本书所应用的开发工具为EVC和Visual Studio 2005,做为入门这两本书很不错!
引用 网友A:
还有 wince应用程序开发
可以在xp系统下作吗

普通电脑可以装wince吗
应用程序的开发当然在XP下咯,不过需要另外安装SDK包才能编译出需要的程序,^_^…WinCE是一款操作系统普通电脑理论上也可以安装,这个我没试过,不保准儿…

网友:
引用楼主 cfxmys 的回复:
初学wince? 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关于wince应用程序开发

1.wince应用程序开发常用IED有哪些

2.学习wince 入门书籍都有哪些

1、应用程序的开发工具有:EVC、VS2005等工具
   他们都是微软推出的软件编程工具,可以在PC机上安装后使用的。
   如果你了解VC++工具的话,上手应该很快的。

2、具体的编程书籍,网上应该有很多的,你可以用搜索工具找到很多的。

建议你找个运行wince系统的硬件板卡,这样你的应用程序学习可以有个很好的试验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IED?? OR?IDE

多谢更正   是IDE
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应用程序开发可以使用Visual Studio 和EVC等,在普通的PC上装上其中的一个工具就可以,但是需要装相应的SDK,比如开发WINCE5.0的应用程序就装一个WINCE5.0的SDK.

那在XP下 是先装开发工具还是先装SDK

在搭建开发环境的时候,还有其他什么要求吗,硬件或软件方面的

网友:
多谢4楼、5楼的兄弟  书已经买了,过几天到货

网友:
刚开始跟着手册走!没有就去网上下一个,一般卖板子的官方网址上都支持下载的!
接着看看入门的书《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

网友:
同样跟楼主是WINCE新人,学习了。顶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