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需要半个月让我写四个驱动程序,Opc,DDE,MODBUS Tcp/Ip, 数据库驱动,以前都没接触过。时间紧,另外还有两个控件要调试。请各位前辈指教指教。

楼主:
我们做的是一个组态软件,用来监控的。
对于获取数据部分。
半个月让我写四个驱动程序,
Opc接口
DDE接口
MODBUS Tcp/Ip通讯

数据库驱动,
对于数据库驱动,我的理解是,写个程序,抓取到某个数据库服务器上的某个数据库的某个表的某个字段的值。

上面红色部分的,我之前没有接触过,在网上搜了搜,也只是了解了个大概的定义。
还不知道他们是具体是怎么获取数据的。针对我们这个组态软件,留的一个获取数据的接口,上面红色部分的
获取数据的流程是个什么样子?请做过这方面开发的,前辈,帮我讲讲,指教下。

由于,时间紧,另外还有程序要调试,拜托。谢谢。。

网友:
我也不知道说得够不够清楚。我现在就是想知道Opc接口,DDE接口
MODBUS Tcp/Ip通讯 获取数据的流程,

网友:
没弄过这方面的东西,

帮顶下,MARK.

网友:
你们老大真是厉害,半个月能让做这么多这么多东西。

网友:
或许,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其实只要知道从Opc服务器获取数据的参数 等类似的数据。我把这个参数保存到通道里面。具体怎么获取数据的应该不用我管吧。。

网友:
如果是监控的话,TCP/IP应该是截包,可以用wincap

网友:
程序员真的是任劳任怨啊。
友情帮顶

网友:
OPC和DDE没有玩过

ModbusTCP到不是很难的,首先你要做的是Client还是Server?组态软件监控,估计应该是Client
看看协议,如果你有网络编程基础,那么花个几天肯定可以搞定的

网友:
应该是 使用到此类驱动的一部分功能。如果你以前没有接触的话  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吧。
祝你好运 都是磨练中成长的

网友:
版主贴主中午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OFeXz9回帖是一种美德!WSA8cH
==========================
介+绍:

CiiYYq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OFeXz9

发现一群美女: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xGk2wO

网友:
版主贴主中午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IqSO1回帖是一种美德!HaMhf
==========================
介+绍:

IL1en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IqSO1

发现一群美女: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O9y2J

网友:
没有接触过,友情帮顶!

网友:
楼主还是向老板问明白这些活儿的具体情况吧

如果让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的人半个月写出来  太强人所难

如果他想应用在产品上  一个从没接触过的新人半个月写四个模块  他敢用?!

网友:
囧囧囧,上帝保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