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替换WINCE的软键盘

楼主:
客户嫌WINCE自带的软键盘小了,如何加大?谢谢,最好有现成的键盘程序

网友:
看看SIP相关的东西吧

网友:
现成的,是不可能啦

只能自己写个类似于输入法的东东

网友:
wince不是可以切换到到键盘吗,制定的时候选大键盘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你是否满意。
如果要自己修改代码估计比较麻烦,因为那个键盘其实就一张图片,图片一变需要修改很多坐标点。

网友:
在catalog中找就知道了
SIP for Large Screens

网友:
再外置一个USB键盘了,够大了吧,呵呵

网友A:
谢谢各位,原来操作面板"inputpanel"里就有调节键盘大小的功能

网友:
问题搞定结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原来操作面板"inputpanel"里就有调节键盘大小的功能

有切换大小键盘的?难道大小键盘可以同时存在?
我只知道里面有个设置,可以让键盘显示的键少一些,这样会看起来大一点点。不过按不同类键经常要切换麻烦了一些。

网友:
wince的软键盘怎样调出来?我用一体机注册OZI的时候没有软键盘,没办法点击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原来操作面板"inputpanel"里就有调节键盘大小的功能

你好  这个如何改啊   具体点?谢谢诶

网友:
直接上个绿色版的软键盘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