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刚接到一个项目,做一个Vxwork的IO驱动,有几点不是很明白,那位大虾能给解释下,不胜感激

楼主:
一直做Linux驱动,Vxwork也做过一点,但IO驱动一直不是很明白,最近接手一个日本的XXX(没记住名字...)芯片开发,要用Vxwork,而且芯片API很简单,这片子本来不适用Vxwork,但客户要求,没办法了。
芯片本身定义了一个SIO东东的,提供对应寄存器配置,Linux下需要注册设备名,获得设备ID,提供open等函数,分配中断等操作。看了看Vxwork源码的PCI和串口驱动,都是直接配置寄存器,然后分配终端中断就使用了。Vxwork其他驱动也有注册设备等操作,例如网卡等,但IO设备为什么没有?但我感觉还是需要注册设备名等操作,请教Vxwprk全新写IO驱动的顺序是什么~?
有没有例程?

网友:
Vxworks也有的,你看到的是非标准设备驱动,或者是标准设备驱动对应的硬件部分初始化代码。
IO一般不是标准设备,不过可以作为一个标准设备进行开发,选择通用的字符设备就行。

网友:
vxworks也叫sio

网友:
看下iosDrvInstall这系列函数的用法就应该知道了

网友:
如果有确切的寄存器地址的话,感觉在VXWORKS下直接配置也比较方便,自己写API好了。

网友:
借帖子问VXWORKS IO问题。

如果我在ARM芯片上加载VXWORKS的话,VXWORKS对外IO输出时间间隔最短多少?

是 1ms级别吗? 谢谢啊。

网友:
比如 ARM芯片 GPIO口输出IO高低电平,一次输出16位。 那么时间最短间隔是多少?
新人刚接触。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