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improt 一个ActiveX控件

楼主:
菜鸟一名,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improt一个ActiveX控件,
主要是不知道#improt之后,如何在代码中使用自己的控件,
谢谢各位高手指教,比较急,还望能详细指教。

网友:
首先你需要将ActiveX控件在wince下注册。
注册完以后,你再通过程序调用。
你是用C#还是用EVC呢,他们调用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http://www.emtronix.com/articlelist.asp在这个上面的com组件栏里看看,上面有如何在C#和EVC下调用COM组件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首先要注册,才能使用的

网友:
回楼上几位大侠,
也就是说使用#improt之前也要注册?
那就不好办了。

小弟我用的是vs2005,
问题就出在如何把本来用在移动设备上的ActiveX控件注册到pc上,
因为不注册到pc,vs2005开发时就没法使用。
我用regsrv32 mycontrol.ocx 后提示:
"MyControl.ocx"不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没有为这个文件类型注册的注册帮助程序。"

问题出在我的ActiveX控件是MFC 智能设备的,不能注册到pc上。
不能注册到pc上,vs2005就没法在开发时用这个自制控件。

都快疯掉了。哪位大侠帮小菜我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