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ping不通

楼主:
 利用flash224下载bootrom到arm9开发板,超级终端能连接并显示运行信息,网口的指示灯也是亮的,ping不通时为什么啊,望各位大哥大姐大虾大神不吝赐教。急!!

网友:
网口的灯只要物理连接上LINK UP就会亮
还是查查BSP的代码吧

网友:
正在努力看代码。

网友:
网卡没驱上呀!

网友:
请问如何驱动?

网友:
楼主 还是 把对应的打印信息 弄出来,并对应好好分析下代码。

网友:
以下是超级终端的显示的一段代码,有重复,麻烦大侠分析下,小弟感恩戴德。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ootTask): 9c
fi
f
Loading...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0Recv;The rxbyte=8, Rx need reset.: 3424102.168.1.200:ffffff00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0Recv;The rxbyte=8, Rx need reset.ey to stop auto-boot...

Error loading file: errno = 0x3c.****************boot from  flash*
Can't load boot file!!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e for -1 bytes form flashor loading file: err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p password
Can
unit number
0x37fffe68 (tRootTask): 0gs
processor number
0x37fffe68 (tRootTask): 21p
host name            : h
0x37fffe68 (tRootTask): 5dfff
file name            :
0x37fffe68 (tRootTask): 9c
auto-booti
inet on ethern
0x37fffe68 (tRootT

loading image for -1 bytes form flashot...
Attaching networ

boot device          : dmf

file name
flag
unit number          : 0
Error loading fil
processor number     : 0rget name (tn)     : S3C
host name            : host

Att
0x37fffe6
file name            : vxWorksow....40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200:ffffff00M9000 loading Now...done.: 192.168.1.1
host inet (h)        : 192.168.1.40otTask): 0
Loading... 0x3ff923f4 (t
gateway inet (g)     : 192.168.1.1 Rx need reset.)
0x37fffe68 (tRo
user (u)             : vx
0x37fffe68 (t
ftp password (pw

f
0x37fffe68 (tRootTask): 28erface to dmf0.

0x37fffe68 (tRootTask): 34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ace t
Loading...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vxWorks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0.
auto-booting...

****************boot from  flash**********************set.200:ffffff00

loading image for -1 bytes form flash00 loading Now...
host in

boot device          : dmf7fffe68 (tRootTask): DM900
unit number          : 0 file!!
processor number     : 0tRootTask): 0.1otTask):
host name            : hostRootTask): 21
file name            : vxWorksask): 5dx3ffffe68 (tR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200:ffffff00e: errno =
0x37fffe68 (tRootTask)
target name (tn)     : S3C2410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dmf0.es form flashfe68 (tRootTask): 0**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dmfe68 (tRootTask): 21
unit numb
Loading...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0Recv;The rxbyte=8, Rx need reset.
host name            : host 9c     : dmf
fil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0Recv;The rxbyte=8, Rx need reset.on ethernet (e) : 192.168.1.200:ffffff00otTask): 34 : 0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0Recv;The rxbyte=8, Rx need reset.
gateway inet (g)     : 192.168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             : vx       : 0
f
0x37fffe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  : vxle: errno = 0x3c.
0x37fffe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 vxCan't load boot file!!
[Pacbridg]: ?ooooooooooo镲oo??oo?ooooooooooo镲ooooooo飋ooo飋oo飋ooo飋?o飋ooo飋o21M9000 lo
0x37fffe68 (tRootTask): 5d
target name (tn)
oo?ooooo?oooo飋飋ooo飋ooo?o??o???o飋o飋镲镲??????????0x37fffe68 (tRootTasing Now...
0x37fffe68 (tRootTask): 34
0x3ffffe68 (tRootTa

k): DM9000 loading Now...9000 loading Now... loadi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otT
host name            : host
auto-booting...
file name

****************boot from  flash**********************ethernet (e) : 192.168.1.200:ffffff00

loading image for -1 bytes form flash)        : 192.168.1.40

boot device          : dmf inet (g)     : 192.168.1.
unit number          : 0t0x37fffe6
user (u)
processor number     : 0
f
ftp passwor
host name            : host
flags (f)
file name            : vxWorkstherne
target name (tn)     :
inet on ethernet (e) : 19

0x37fffe68 (tRootTask): 9c1 bytes form flash

0x37fffe68 (tRootTask): 28

boot device
0x37fffe68 (tRootTask): 34
unit number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   : 0number          : 0e (tn
host name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file name            : vxWorks
auto-booting...

Atta
inet o

****************boot from  flash**********************t
host inet (h)        : 192.1

loading image for -1 bytes form flashtT
gateway inet (g)     : 192.168.1.1

boot device          : dmf
i
user (u)
unit number          : 0m9000
ftp password (pw)
processor number     : 0
flags (f)
host name            : host
target name (tn)
file name            : vxWorks2.168.1.40

Attached TCP/IP i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200:ffffff00.1.1.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host name            : host... done.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ksffe68 (tRootTask): 21
i
0 o
auto-booting... 192.168.1.200:

****************boot from  flash********************** inet (h)        : 192.168.1.40
0x3ffffe

loading image for -1 bytes form flash68.1.1
RX SR

boot device          : dmf): DM9000 loading Now...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0x0
host name            : host S3C2410
0x3ffff
file name            : vxWorksterface to dmf0.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200:ffffff00ce lo0... done.
0x3ffff
host inet (h)        : 192.168.1.40r loading file: errno = 0x3c.
gateway inet (g)     : 192.168.1.1oad boot file!!
user (u)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0x37fffe68 (tRootTask): 5d: 1
Loading...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0Recv;The rxbyte=33, Rx need reset.
0x37fffe68 (tRootTask): 28

loading
0x37fffe68 (tRootTa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0Recv;The rxbyte=223, Rx need reset.loading Now...ndor2 ID:0

boot devic

P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0Recv;The rxbyte=223, Rx need reset.
auto-booting...r          : 0

****************boot f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0Recv;The rxbyte=223, Rx need reset.

网友:
loading image for -1 bytes form flashe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0Recv;The rxbyte=33, Rx need reset.
flags (f)
unit number          : 0 : vxWo
0x3
file name            : vxWorks
0x37fffe68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200:ffffff00fffe68 (tRootTask): 9c
host inet (h)        : 192.168.1.40 TCP/IP interface to
0x37fffe68 (tR
gateway inet (g)     : 192.168.1.1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user (u)             : vxk interface lo0... done.f
ftp password (pw)    : vx to stop auto-boot...
flags (f)            : 0x0
auto-booting...p
target name (tn)     : S3C2410**boot from  flash************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dmf0.

lo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_
target name (tn)     :

boot d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0Recv;The rxbyte=223, Rx need reset.   : 0or loading file: errno =
processor number     : 0
Loading... 0x37f923f4 (tNetTask): dm9000Recv;The rxbyte=223, Rx need reset.name            : vxWorksf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
inet on ethernet (e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ile: errno = 0x3c.
gateway inet (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 Sys
0x37fffe68 (tRootTas
0 D
auto-booting...w...e68 (tRootT

****************boot from  flash********************** DM9000 loading Now...
unit number          : 0

loading image for -1 bytes form flashr     : 0
0x37fffe68 (tR

boot device          : dmf
0x37fffe68 (tRo
unit number          : 0ks
0x37fffe68
processor number
host inet (h)        : 192.168.1.40          : vx
aut
gateway inet (g)     : 192.168.1.1************boot from  flash******
user (u)             : vx
target name
ftp password (pw)    : vxding image for -1 bytes f
flags (f)            : 0x0o dmf0.

boot
target name (tn)     : S3C2410rk interface lo0.
unit number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dmf0.
processor number     : 0etTask):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st
file name
Loading...: vxWorks
Error loading file: errno = 0x3c. on ethernet (e) : 192.168.1.200:
Can't load boot file!!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sk): dm9000Recv;The rxbyte=8, Rx
gateway ine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
user (u)

****************boot from  flash**********************oading Now...
0x37fffe68 (tRootTask):

loading image for -1 bytes form flash
0x37fffe68 (tRootTask):

boot device          : dmf
0x37fffe68 (tRootTask):
unit number          : 0
0x37fffe68 (tRootTas
processor number     : 0
0x37fffe68 (tRoo
host name            : host
0x37fffe68 (tRootT
file name            : vxWorks
0x37fffe68 (tRootTask): DM
inet on ethernet (e) : 19

un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dmf0.boot devic
processor number     :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 host
processor nu

Loading...
Error loading file: errno = 0x3c.  : h
inet on ethernet (e) : 192.
Can't load boot file!! : vxWorks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168.1.400:ffffff00
g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168.1.40
user (u)             :
0x37fffe68 (tRootTask): 01
ftp password (pw)    :
0x37fffe68 (tRootTask): 21
flags (f)            : 0x
0x37fffe68 (tRootTask): 5d
target name (tn)     : S3
0x37fffe68 (tRootTask):

boot device          : dmfe68 (tRootTask): 21 5d
unit number          : 0ffe68 (tRootTask): 5d 9c
processor number     : 0x37fffe68 (tRootTask): 9
host name            : host0x37fffe68 (tRootTask): 28
file name            : vxWorksffe68 (tRootTask): 34 DM9000 l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200:ffffff0000 loading Now...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
host inet (h)        : 192.168.1.40o stop auto-boot...ng...
gateway inet (g)     : 192.168.1.1g...h*************

user (u)
host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file n
processor number     :
Loading...
Error loading file: errno = 0x3c.92.168.1.200:ffffff00
file na
Can't load boot file!!
host inet (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ffffff00
gateway inet (g)     : 192.168.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             : vx
gateway ine
0x37fffe68 (tRootTask): 0
fl
0x37fffe68 (tRootTask): 21 : vx
ta
0x37fffe68 (tRootTask): 5d vx
0x37fffe68 (tRootTask): 9cx0ace to dmf0.
0x37fffe68 (tRootTask): 283C2410network interface lo
0x37fffe68 (tRootTask): 34 interface to dmf0.
Lo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twork interfa
0x3ffffe68 (

boot device          : dmf(tRootTask): 0x3ffffe68 (t
unit number          : 0(tRootTask): 210x3ffffe6
processor number     : 0e68 (tRootTask): 5d0x3ff
host name            : hostfe68 (tRootTask): 9c0x3ffff
file name            : vxWorks(tRootTask): 28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200:ffffff00p auto-boot...
0x37fffe68 (tRootTask): DM
host inet (h)        : 192.168.1.40

****************boot

Pre
gateway inet (g)     : 192.168.1.1
user (u)             : vxge for

***************
ftp password (pw)    : vx*************

boot devic
flags (f)            : 0x0

loading
target name (tn)     : S3C2410
processor number

target name (tn)
0x37fffe68 (tRootTask): 28

Attached TCP
0x37fffe68 (tRootTask): 340 loading Now...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
Loadin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The rxbyte=8, Rx need reset.k): 0
auto-booting...
0x37fffe68

unit number          : 0
0x37f
user (u)             : vxr number     : 0
0x37f
ftp password (pw)    : vx           : host
0x3
flags (f)            : 0x0me            : vxWork
0x3
target name (tn)     : S3C2410t on ethernet (e)
0x37fffe68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dmf0.
0x37fffe68 (tRootTask): 34(h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0x37fffe68 (tRootTask): 0 form flash
Attaching
0x37fffe68 (tRootTask): 21oot device          : dmf
0x37fffe68 (tRootTask): 5dnit number          : 0ng
0x37fffe68 (tRootTask): 9cssor number     : 0

0x37fffe68 (tRootTask): 28            : host0x37fffe
0x37fffe68 (tRootTask): 34me            : vxWorks
0x37fffe68 (tRootTask): DM9000 loading Now...e) : 192.168.1.200:ffffff00..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h)        : 192.168.1.40
auto-booting...tRoot
gateway i

****************boot from  flash**********************
user (u)             : vxfe68 (tRootTask): 9c
ft

loading image for -1 bytes form flash): 28
flags (f)

flags (f)            : 0x0
0x37fffe68 (tRootTask
target name (tn)     : S3C2410
0x37fffe68 (tRootTask): 9c
in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dmf0.tRootTask): 28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192.168.1.40
0x37fffe68 (tRootTask
Loading...oading Now
Error loading file: errno = 0x3c.

Press any key t
Can't load boot file!!
auto-booting...

****************boot from  flash**********************

loading image for -1 bytes form flash

boot device          : dmf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host
file name            : vxWorks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200:ffffff00
host inet (h)        : 192.168.1.40
gateway inet (g)     : 192.168.1.1
user (u)             : vx
ftp password (pw)    : vx
flags (f)            : 0x0
target name (tn)     : S3C2410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dmf0.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