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 platfor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
build platfor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makeimg: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D:\WINCE420\PUBLIC\SMDK2410vga\RelDir\SAMSUN~1\postproc\platform.bib
makeimg: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D:\WINCE420\PUBLIC\SMDK2410vga\RelDir\SAMSUN~1\postproc\platform.bib
Error PB2505: Error executing #(D:\WINCE420\PUBLIC\SMDK2410vga\RelDir\SAMSUN~1\)makeimg.exe.

SMDK2410VGA - 3 error(s), 0 warning(s)

以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当时好像是把原来的smdk换成了一本实验指导书的smdk后,再照着说明来一步步做就能生成平台并且也能生成NK.nb0的文件,(烧到板子里不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想用买的板子提供的smdk来定制一个wince的平台,就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各位大大给点提示吧~~~~~~~~~~~

网友: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做了吗?

网友:
很明显,错误提示缺少了两个文件,按照1楼朋友的方法应该能解决;

或者 sysgen 一下。

你用 WINCE5.0 吗?

网友:
我做的wince4.2的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是说我要去把其他文件夹里面的platform。bib文件拷贝到要求的那个文件夹里吗》我是新手有些步骤真的不是很明白,不懂也只能自己查msdn里面的help,(英文看起来是很慢)。

sysgen 一下。 是什么意思呢?能稍微解释一下吗

网友:
出错的原因是:

你修改了 platform.bib 文件,但修改的这个文件不在工程文件夹中,所以你需要把这个文件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中。

手动操作如下:

在 C:\WINCE420\PLATFORM\smdk2410\files 文件夹(根据你的情况改变)中复制 platform.bib 到

D:\WINCE420\PUBLIC\SMDK2410vga\RelDir\SAMSUN~1

然后再 Make Run-time Image 即可,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错的原因是:

你修改了 platform.bib 文件,但修改的这个文件不在工程文件夹中,所以你需要把这个文件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中。

手动操作如下:

在 C:\WINCE420\PLATFORM\smdk2410\files 文件夹(根据你的情况改变)中复制 platform.bib 到

D:\WINCE420\PUBLIC\SMDK2410vga\RelDir\SAMSUN~1

然后再 Make Run-time Image 即可,你试试看。

应当是这个原因!

网友:
谢谢zaodt的帮助,不过我按照你的方法把在 C:\WINCE420\PLATFORM\smdk2410\files 文件夹(根据你的情况改变)中复制 platform.bib 到 D:\WINCE420\PUBLIC\SMDK2410vga\RelDir\SAMSUN~1 ,build platform以后,三个错误依然存在,同时我复制过去的那个platfrom文件不见。。。。。

我重装了一下pb,再按照说明书上一步步做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
有时候会不会是PB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重装了pb就没有问题了,就没有分析原因了

网友:
都尝试过了,无法解决,自己重装了一遍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