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编程 在wince 如何自动拨号ADSL 和 GPRS

楼主:
c#编程 在wince 如何自动拨号ADSL 和 GPRS

网友:
CE 下用RAS,mobile 用连接管理器

网友:
谢谢,如何用RAS

网友:
关注中,希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RasDial(NULL, NULL, &rsdp, 0xFFFFFFFF, NULL, &m_hRasConn);

网友:
google一下 raslibrary 下载下来,找不到的话也可以到code.google.cn上面搜源代码。这样用起来方便。

网友:
GPRS和CDMA也是用RasDial(NULL, NULL, &rsdp, 0xFFFFFFFF, NULL, &m_hRasConn);

网友:
gprs 是AT什么指令
cdma 是at什么指令吗?

网友:
没用过。顶一下。

网友:
二楼的正解,CE用RAS,mobile用connection mgr,具体可以去google
by the way,你要把你底层的GSM驱动调通,那是一个叫做RIL Driver的东西。

网友A:
二楼正解,RAS和connection mg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正解,RAS和connection mgr
正确,先写初注册表,创建一个连接,然后在RAS dail up就可以了

网友:
13楼能否详细的说一下,注册表写哪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