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ce5.0下加载usb设备驱动?

楼主:
驱动程序的源码厂家已经提供,我在自己板子(ARMV4I)的SDK下以及重新编译生成了新的DLL驱动程序文件,插入设备提示“请输入此USB设备驱动程序名称:”,我将驱动文件放入根目录下,然后输入名称,提示“安装驱动程序**.dll出错”,不知道为什么?是我加载的方法有误吗?我使用wince驱动调试助手,导入注册表及dll成功,但是激活驱动的时候提示“加载失败,ERROR ID:2”。
是我加载的操作有问题还是驱动程序代码本身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加载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驱动要运行注册表中的内容要有,用驱动助手加载失败是否是因为注册表中的内容写得不对?或者是驱动本身的一些函数有问题。就这些信息实现是不好分析原因。

另外的加载方法就是用BSP中流驱动的方法,在platform.reg里边把注册表信息写好,在platform.bib中把DLL文件包含到NK中去,再重新make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要运行注册表中的内容要有,用驱动助手加载失败是否是因为注册表中的内容写得不对?或者是驱动本身的一些函数有问题。就这些信息实现是不好分析原因。

另外的加载方法就是用BSP中流驱动的方法,在platform.reg里边把注册表信息写好,在platform.bib中把DLL文件包含到NK中去,再重新make一下。

Veabol是个好人。我觉得到处有你的身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的加载方法就是用BSP中流驱动的方法,在platform.reg里边把注册表信息写好,在platform.bib中把DLL文件包含到NK中去,再重新make一下。

此方法正解!!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要运行注册表中的内容要有,用驱动助手加载失败是否是因为注册表中的内容写得不对?或者是驱动本身的一些函数有问题。就这些信息实现是不好分析原因。

另外的加载方法就是用BSP中流驱动的方法,在platform.reg里边把注册表信息写好,在platform.bib中把DLL文件包含到NK中去,再重新make一下。

谢谢。
哦,是必须要重新编译内核源码啊。
难道不能直接在现有的操作系统下加载一个驱动程序吗?

网友:
ls 的,如果这样做掉电就没有了

还是按照萎伯大侠做法试试啦,反正make image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要运行注册表中的内容要有,用驱动助手加载失败是否是因为注册表中的内容写得不对?或者是驱动本身的一些函数有问题。就这些信息实现是不好分析原因。

另外的加载方法就是用BSP中流驱动的方法,在platform.reg里边把注册表信息写好,在platform.bib中把DLL文件包含到NK中去,再重新make一下。

谢谢。
哦,是必须要重新编译……

调试阶段可以用函数来加载驱动,但是即使实现了HIVE注册表来保存驱动信息,一更新NK之后肯定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驱动要运行注册表中的内容要有,用驱动助手加载失败是否是因为注册表中的内容写得不对?或者是驱动本身的一些函数有问题。就这些信息实现是不好分析原因。

另外的加载方法就是用BSP中流驱动的方法,在platform.reg里边把注册表信息写好,在platform.bib中把DLL文件包含到NK中去,再重新make一下。

Veabol是个好人。我觉得到处有……

了解的就回复一下,呵呵

网友:
注册表配置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要运行注册表中的内容要有,用驱动助手加载失败是否是因为注册表中的内容写得不对?或者是驱动本身的一些函数有问题。就这些信息实现是不好分析原因。

另外的加载方法就是用BSP中流驱动的方法,在platform.reg里边把注册表信息写好,在platform.bib中把DLL文件包含到NK中去,再重新make一下……

恩,我试了下,开始加载不进去是因为缺个文件,现在可以加载了,PB我没有用过,我再试一试,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