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连接调试

楼主:
   通过串口直接连接开发机和目标机,PC机上用microsoft activesync,目标机上运行repllog.exe怎么连不上了?估计问题出在哪?

网友:
一般的方法,确定硬件没问题,换别人的电脑试试!

网友A:
先软后硬,看看是不是软件有什么问题,比如版本比较低,我就遇见过,activesync4。1就不可以,换成4。5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看看是不是软件有什么问题,比如版本比较低,我就遇见过,activesync4。1就不可以,换成4。5就好了。

我用的就是4.5的,不知道怎么的,一运行repllog.exe,过几秒钟就消失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1. 串口通信正常么?
参考http://www.cevx.com/bbs/viewthread.php?tid=86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看看是不是软件有什么问题,比如版本比较低,我就遇见过,activesync4。1就不可以,换成4。5就好了。
哈哈,学习学习…
可以考虑是否是驱动方面的原因,不过,串口好像不用驱动的,嘿嘿…另外,可以考虑串口线是否有问题,设备是否有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