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开发板GPIO定义如何查看

楼主:
大家好:
    我买了扬创2440的开发板,随板子有BSP包的,我想查找他是如何定义GPIO的,应该查看哪个文件呢?我之前查看了头文件和INC文件夹,有了解的朋友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
inc文件夹里的s3c2450_ioport.h文件里,定义了GPIO的结构体。

网友A:
你是说如何操作GPIO的吗?

#define IOP_BASE      0xB1600000 // 0x56000000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rGPACON;                        // 00
                unsigned int  rGPADAT;
                unsigned int  rPAD1[2];

                unsigned int  rGPBCON;                        // 10
                unsigned int  rGPBDAT;
                unsigned int  rGPBUP;
                unsigned int  rPAD2;

                unsigned int  rGPCCON;                        // 20
                unsigned int  rGPCDAT;
                unsigned int  rGPCUP;
                unsigned int  rPAD3;

                unsigned int  rGPDCON;                        // 30
                unsigned int  rGPDDAT;
            unsigned int  rGPDUP;
            unsigned int  rPAD4;

                unsigned int  rGPECON;                        // 40
                unsigned int  rGPEDAT;
                unsigned int  rGPEUP;
                unsigned int  rPAD5;

                unsigned int  rGPFCON;                        // 50
                unsigned int  rGPFDAT;
                unsigned int  rGPFUP;
                unsigned int  rPAD6;

                unsigned int  rGPGCON;                        // 60
                unsigned int  rGPGDAT;
                unsigned int  rGPGUP;
                unsigned int  rPAD7;

                unsigned int  rGPHCON;                        // 70
                unsigned int  rGPHDAT;
                unsigned int  rGPHUP;
                unsigned int  rPAD8;

                unsigned int  rMISCCR;                        // 80
                unsigned int  rDCKCON;
                unsigned int  rEXTINT0;
                unsigned int  rEXTINT1;
                unsigned int  rEXTINT2;                        // 90
                unsigned int  rEINTFLT0;
                unsigned int  rEINTFLT1;
                unsigned int  rEINTFLT2;
                unsigned int  rEINTFLT3;                // A0
                unsigned int  rEINTMASK;
                unsigned int  rEINTPEND;
                unsigned int  rGSTATUS0;                // AC
                unsigned int  rGSTATUS1;                // B0
                unsigned int  rGSTATUS2;                // B4 ;;; SHL
                unsigned int  rGSTATUS3;                // B8
                unsigned int  rGSTATUS4;                // BC

                unsigned int  rFLTOUT;                        // C0
                unsigned int  rDSC0;
                unsigned int  rDSC1;
                unsigned int  rMSLCON;

                unsigned int  rGPJCON;                        // D0
                unsigned int  rGPJDAT;
                unsigned int  rGPJUP;
                unsigned int  rPAD9;

}IOPreg;

然后在驱动里面 定义一个IOPreg类型的指针,如果IOPreg是虚拟地址,那么可以直接操作,如果是物理地址,要做一个映射操作,然后就想操作结构体成员变量一样来进行GPIO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
支持这种解答精神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如何操作GPIO的吗?
? ?C/C++ code#define IOP_BASE      0xB1600000// 0x56000000
typedefstruct  {
        unsignedint  rGPACON;// 00        unsignedint  rGPADAT;
        unsignedint  rPAD1[2];

        unsignedint  rGPBCON;// 10        unsignedint  rGPBDAT;
        unsignedint  rGPBUP;
        unsignedint  rPAD2;

        unsignedint  rGPCCON;// 20        unsignedint  rGPCDAT;
        unsignedint  rGPCUP;
        unsignedint  rPAD3;

        unsignedint  rGPDCON;// 30        unsignedint  rGPDDAT;
        unsignedint  rGPDUP;
        unsignedint  rPAD4;

        unsignedint  rGPECON;// 40        unsignedint  rGPEDAT;
        unsignedint  rGPEUP;
        unsignedint  rPAD5;

        unsignedint  rGPFCON;// 50        unsignedint  rGPFDAT;
        unsignedint  rGPFUP;
        unsignedint  rPAD6;

        unsignedint  rGPGCON;// 60        unsignedint  rGPGDAT;
        unsignedint  rGPGUP;
        unsignedint  rPAD7;

        unsignedint  rGPHCON;// 70        unsignedint  rGPHDAT;
        unsignedint  rGPHUP;
        unsignedint  rPAD8;

        unsignedint  rMISCCR;// 80        unsignedint  rDCKCON;
        unsignedint  rEXTINT0;
        unsignedint  rEXTINT1;
        unsignedint  rEXTINT2;// 90        unsignedint  rEINTFLT0;
        unsignedint  rEINTFLT1;
        unsignedint  rEINTFLT2;
        unsignedint  rEINTFLT3;// A0        unsignedint  rEINTMASK;
        unsignedint  rEINTPEND;
        unsignedint  rGSTATUS0;// AC        unsignedint  rGSTATUS1;// B0        unsignedint  rGSTATUS2;// B4 ;;; SHL        unsignedint  rGSTATUS3;// B8        unsignedint  rGSTATUS4;// BC
        unsignedint  rFLTOUT;// C0        unsignedint  rDSC0;
        unsignedint  rDSC1;
        unsignedint  rMSLCON;

        unsignedint  rGPJCON;// D0        unsignedint  rGPJDAT;
        unsignedint  rGPJUP;
        unsignedint  rPAD9;

}IOPreg;
然后在驱动里面 定义一个IOPreg类型的指针,如果IOPreg是虚拟地址,那么可以直接操作,如果是物理地址,要做一个映射操作,然后就想操作结构体成员变量一样来进行GPIO寄存器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