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6.0/Vs2005/三星6410中,LCD扫描线长度在什么地方 ...

楼主(2010-02-26):
WinCE6.0/Vs2005/三星6410中,LCD扫描线长度在什么地方定义的?
WinCE6.0/Vs2005/三星6410中,LCD扫描线长度在什么地方定义的?
三星

网友A:
看下LCD初始化代码中对LCD相关寄存器设置的地方,这里会用到一些数据,找下数据在哪设置值的

网友B:
楼主找下“SRC\DRIVERS\Display”
里面的代码,找下对应的设置文件,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