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错了!!! 代码跑乱了

楼主(2009-01-21):
急错了!!! 代码跑乱了
各位大哥,我调试程序的时候,用loadlibrary之后,怎么代码跑到另一个dll中的代码了呢?怪得很,而且我删除了所有的编译结果,重新编译,还是不对!!请问我现在要怎么做啊?谢谢了.

网友A:
估计你还是那个地方没设置好

网友B:
很奇怪,我用EVC编译就会出错,但是用VS2005编译就不会有错!!!!

网友C:
工具的问题

网友D:
查查看有没其它DLL在路径上,EXE启动时自动链上去了,
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微软高级工程师们称为鬼撞墙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