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系统运行后,如何保存个人修改的设置?

楼主:
WINCE系统起来之后,修改一些配置,比如换个桌面背景,调整背光时间等,掉电之后重新启动又回到没有修改的状态。

如何实现掉电之后能够保存好修改的设置,在上电启动后这些设置还存在???

希望各位大侠们能够赐教!!!

网友:
自己顶以下,这是eeworld第一帖,希望各位大侠们赐教

网友:
实现HIVE注册表。
 修改注册表后,点挂起

网友:
实现hive 注册表

网友:
给个 参考
http://hi.baidu.com/9562512/blog/item/99dc9dbfa1aace0319d81fdd.html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小弟就按照各位指点的思路探索一下

网友:
HIVE注册表,不过换背景的话要实现rom文件系统,hive还是重启又复原默认背景了。

网友:
听说是 HIVE注册表 具体没做过

网友:
HIVE注册表一般的信息都可以保存,至于背景不清楚,没试过,估计可以改注册表引导不同的背景文件吧,楼主自己研究下吧

网友:
HIVE注册表吧,背景的路径也是保存在注册表里的

系统掉电注册表能保存就OK了

网友:
也可以做个配置文件放到NAND

网友:
实现HIVE注册表
修改注册表后,重起

网友:
谢谢给位的指点,这两天看关于Hive base registry,正要尝试这种做法,期待能够效果。谢谢指点!过两天如果有结果了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ROM + HIVE Base Registry

网友:
蜂窝注册表

网友:
期待楼主的试验结果。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是通过注册表就可以做的更改,比如,任务栏的隐藏、桌面的颜色、背景图片等,只要用HIVE型的注册表就可以达到要求。
------------
LZ的问题是: 如何实现HIVE注册表

----------

网友: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是通过注册表就可以做的更改,比如,任务栏的隐藏、桌面的颜色、背景图片等,只要用HIVE型的注册表就可以达到要求。
------------
LZ的问题是:如何实现HIVE注册表

----------

如何实现,就是啊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和关注
通过前一阵的努力,基于HIVE注册表模式,我实现了WINCE掉电后用户个人设置的保存。
我主要参考的东西有两个:1,网上有前辈们已经写过的帖子,很不错,按照步骤来就可以。2,具体涉及到不同的平台和板子,参考了WINCE 帮助文档。
参考的帖子如下:http://blog.eeworld.net/nanjianhui/archive/2008/06/15/2550292.aspx

网友:
留个脚印...
http://blog.eeworld.net/nanjianhui/archive/2008/06/15/2550292.aspx

网友:
设置桌面启动图片等,可以如下目录中的文件,进行修改的。
\WINCE6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MAIN
主要是\desktop.cpp及\explorer.cpp两个文件

也可以,自己写一个explorer.exe来替换系统自带的explorer.exe

注册表(配置清单)可以记录一些配置信息,以键值形式,将各种参数记录下来,每次系统启动时,都可以从中读取,来获得相应的参数,如颜色等

网友:
以前实验过  是可以的 ROM+H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