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VxWorks库配置问题

楼主:
 我调试Wind River Workbench3的评估版的时候按上面的步骤到RTP时,DEBUG总是报两个

shared object "libProdConsSL.so" not found

刚刚学VxWorks,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麻烦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大虾米告诉一声是怎么回事啊?

程序是从风河网站上下载的,下载的版本是:
Wind River? General Purpose Platform, VxWorks? Edition, 3.7 - Live DVD Evaluation

网址:http://www.windriver.com/evaluations/

调试时用的是虚拟机VMware Workstation6.5, 出问题的例子是User Mode Example中的ProdConsRTP。

无限感激!感激不已!感激不尽!不胜感激!感激涕零!

网友:
你用workbench建立工程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先建立一个平台工程,然后对平台工程编译,
生成许多需要的库,然后才能建立其他工程编译,vxworks6.5是这样的,用的是workbench2.6,
应该差别不大,如果不编译平台工程,那么其他工程是没法编译的。

网友:
例子里都有这些内容的,DEMO中有一个是建立一个动态库,然后调试的时候找不到这个动态库,刚摸VxWorks,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照着例子一步步做的,肯定是哪里错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版本和你一样,我的网络空间总是加载不上,该总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