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NCE5.0的三星2450外部中断号超出范围的问题??

楼主:
我做项目要利用外部中断19,20,21,23等,但bsp里s3c2450_intr.h文件做了如下规定:

//SysINT Number limit : 64
//#define IRQ_EINT17          63
//#define IRQ_EINT18          64
//#define IRQ_EINT19          63
//#define IRQ_EINT20          64
//#define IRQ_EINT21          65
//#define IRQ_EINT22          66
//#define IRQ_EINT23          67

#define IRQ_LAST          IRQ_EINT16

想修改这个最大限值,或者至少,把EINT19,20,21,23这几个中断改成在限定范围内。

在网站内找到一篇类似的贴: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726/08/5a11f4ae-700a-472e-9ce8-02b9210bf59c.html

发帖人要用EINT18但受限制了,其中解决方法2里说到:
应该把EINT18 定义到63以内,初始化配成EINT18/GPG10引脚。然后去修改下面的函数(此方法还没有去试验,今天去试一下)
      * OEMInterruptEnable
      * OEMInterruptDisable
      * OEMInterruptDone
      * OEMInterruptHandle

提问者试验了一下,成功了。但我新手啊!!请教一下怎么修改哪个文件的哪个地方“把EINT18 定义到63以内,初始化配成EINT18/GPG10引脚”?
然后那四个函数都应该修改什么内容?谢谢

网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nkintr.h里面有
其实他就是个宏定义。
楼主修改一下即可。

以前我看到过,不过没有修改过

good luck

网友:
找intr.c的文件,
大概是Common\Intr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