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替换无模式对话框

楼主:
当你点某键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这对话框是系统的),现在想做的,就是不让对话框出现,或者替换它成无对话框

这要如何实现?

网友A:
看样子LZ是想没有源代码修改程序吧,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LZ是想没有源代码修改程序吧,放弃吧

是没有源代码,这不能实现吗?

网友B:
屏蔽该键的点击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蔽该键的点击消息

这屏蔽了,可是还可以从其它方式打开它,除非把它替换掉,不然达不到要求

网友C:
楼主,这个有点麻烦,不过先找一下那个窗口的句柄,看不能不能找到,然后把那个窗口给destroy掉,如果可以,那再增加自己的窗口也就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自己做个钩子截获系统消息,然后判断此消息是否会触发特定窗口下的特定按钮,如果是则直接丢掉不回传给系统即可。

网友:
可以尝试获取窗体名或者窗体类名来对对应窗体进行操作。
可以用SPY先找下名称然后再FindWindow如果找到了在进行操作
ex:

HWND h1;

        h1 = ::FindWindow(TEXT("test"),NULL);
        if (h1 !=NULL)
        {
                ::SendMessage(h1,WM_CLOSE,0,0 );
        }

        HWND h2;

        h2 = ::FindWindow(TEXT("OPENtest"),NULL);
        if (h2 !=NULL)
        {
                ::SendMessage(h2,WM_CLOSE,0,0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有点麻烦,不过先找一下那个窗口的句柄,看不能不能找到,然后把那个窗口给destroy掉,如果可以,那再增加自己的窗口也就没问题了

可以找到句柄,我是把找到了,用::ShowWindow(hWnd, SW_HIDE);这样的话,会闪下,不想希望有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