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分题:80c51和89s52有啥区别?

楼主:
抢分题:80c51和89s52有啥区别?

网友:
~~,lz想干啥?

网友:
硬件结构体系不一样,具体的应该是存储器容量不一致。

网友:
SHOW一下头像:)

网友:
RAM是4k和8k。c51就是1*4k  c52是2*4k

网友:
S52支持串行编程,可以在线下载程序

网友:
多定时器2,FLASH ROM,ISP下载,等

网友:
本质的区别是S的支持ISP

其它的就只是资源的差异,没啥可以去深入探讨的

网友:
89S52具有ATMEL的SPI模式的ISP功能....

网友:
我只用过89c51XXXXX后面还有一串字母的

网友:
这个问题给1分,说实话,有点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