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推荐一种恒流源芯片??

楼主:
能够稳定提供10毫安到几百毫安电流的??

网友:
电压转电流比较灵活

网友:
TI和LT 都有,MAX 也有。

网友:
能说详细些吗,比如能否稳定提供100mA电流??

网友:
LED驱动器

网友:
两个运放

一个跟随,一个电压转电流,恒流输出

网友:
LM317 ,你可以下一个它的pdf,它上面提供了四个例子,最后一个为恒流源的用法,输出电流在5mA到100mA之间

网友:
我想找一种1mA且稳定度在0.3%的恒流源输出芯片!!谢谢!
现在还没找到

网友:
电压转电流,省钱,体积也就大那么一点点,性能可以做得很好。

网友:
电压转电流???能指点的详细点吗?那种芯片,谢谢!!

网友:
LM334....古老的恒流源IC,它还可做温度传感器......也就是说,它的输出是随温度变化的---稳定的规律

网友:
亮度设定:连续可调

输出接口:2针照明输出

输入电源:AC100-240V+-10%

恒流光源控制器,具有5V、12V、24V三种规格型号,外触发功能可选。适合配套各种规格的机器视觉光源,亮度控制使用。。(批量订货可提供OEM方式)

双通道独立输出
5V、12V、24V三种规格型号
手动式调节光源亮度
还可以通过外加电压调节亮度(0-5V)
带硬件触发功能,可以和相机同步操作            邓小姐:13714254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