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修改开机画面问题

楼主:
    现在想在PB中修改WINCE的开机画面,不是开机后的(应用程序已经开机运行了)。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
建议楼主,搜索下本论坛的帖子,我记得有好多的~~嘿嘿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314/15/4C8A6653-301A-42BE-B840-7FB3B553EA21.html

网友:
5.0还是6.0?
5.0的话CE在启动过程中不会刷新开机画面,EBOOT显示个开机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feishanm/archive/2009/08/02/1536753.html

网友:
看楼主使用什么芯片,三星的可以改数据表,有些没有预先设置数据表的要自己添加

网友:
用的是PB5.0  芯片是C24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PB5.0? 芯片是C2440

在你的EBOOT调用一个开机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我的也是2440我是在bootloader中直接烧写到里面的比较费事,呵呵…每次都要烧个20-40min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的也是2440我是在bootloader中直接烧写到里面的比较费事,呵呵…每次都要烧个20-40min左右…

用的SJF?自己写个ADS烧录代码就快多了。

网友:
是啊,SJF,其的没有搞过,这个也很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