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CSR蓝开模块发一个FTP传输的功能不知要从那入手?

楼主:
想用CSR蓝开模块发一个FTP传输的功能不知要从那入手,资料看了一大堆了,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蓝牙里的协议好多啊。。。什么BCCMD、HIC看的我头都晕了。。。
还有WIN CE 5.0里有CSR的协议。。。直接添加进去是不是就不用管太底层的东西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出现下。。。告诉我个大概的方向。。。感激不尽!!!!

网友:
不知道
听说ftp协议是tcp/ip协议中的一个子集
可能需要再bt协议和ftp协议中沟通了
感觉ftp应该算是bt的一个具体应用,网上应该有相关的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听说ftp协议是tcp/ip协议中的一个子集
可能需要再bt协议和ftp协议中沟通了
感觉ftp应该算是bt的一个具体应用,网上应该有相关的代码吧

BT协议要怎么跟FTP去沟通啊?
现在我BT协议还没公完全弄明白。。。BCCMD、HIC还很乱。。。
BT协议是不是跟GPRS一样。。。通过串口去发送AT指令去控制它们的所有操作。。。我手头的资料好像都没介绍这方面的东西。。。BCCMD好像都是去设置的。。。
有没有有蓝牙传输文件的具体流程。。。。有资料也成
我的邮箱是tcdl85@163.com
先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听说ftp协议是tcp/ip协议中的一个子集
可能需要再bt协议和ftp协议中沟通了
感觉ftp应该算是bt的一个具体应用,网上应该有相关的代码吧

BT协议要怎么跟FTP去沟通啊?
现在我BT协议还没公完全弄明白。。。BCCMD、HIC还很乱。。。
BT协议是不是跟GPRS一样。。。通过串口去发送AT指令去控制它们的所有操作。。。我手头的资料好像都没介绍这方面的东西。。。BCCMD好像都是去设置的。。。
有没有有蓝牙传输文件的具体流程。。。。有资料也成
我的邮箱是tcdl85@163.com
先谢谢啦!!!

这个我也没有,下周给你找一下,回头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听说ftp协议是tcp/ip协议中的一个子集
可能需要再bt协议和ftp协议中沟通了
感觉ftp应该算是bt的一个具体应用,网上应该有相关的代码吧

BT协议要怎么跟FTP去沟通啊?
现在我BT协议还没公完全弄明白。。。BCCMD、HIC还很乱。。。
BT协议是不是跟GPRS一样。。。通过串口去发送AT指令去控制它们的所有操作。。。我手头的资料好像都没介绍这方面的东西。。。BCCMD好像都是去设置的。。。
有没有有蓝牙传输文件的具体流程。。。。有资料也成
我的邮箱是tcdl85@163.com
先谢谢啦!!!

这个我也没有,下周给你找一下,回头发给你

谢谢!!

网友:
我也刚接触蓝牙。。。学习一下~~

网友:
不確定樓主是不是在問PAN功能
你在mobile裡藍芽可以動以後
改改註冊表跟給bluetooth pan driver IP
你就可以用你PC去ping到你的PPC
在透過ftp軟體 應該可以達到樓主需求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