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设计面向对象的程序探讨---嵌入式设计必须的

楼主:
大家都来参与一下啊

这段时间一直用C编程,看到过一款平台的SDK用C的面向对象方法实现,很棒。

我在这方面还是个新手,只有一些基本的感性认识,所以大家都来说说,谈谈自己C实现面向对象的思路,有案例结合分析更好。

说到C的面向对象,肯定要提的是一个结构体,struct
这就好比C++中的class
比如在C中定义一个对象类型.

typedef struct ___PLAY_CON
{
      //data
      PTYPE_LIST  pList[LIST_NUM];
      U32  CurListIndex;
      U32  CurSongIndex;

      //method
      FUNC_TYPE (*XXX_Init)(void);  //我理解为C++中的构造函数
      FUNC_TYPE (*XXX_Uninit)(void); //我理解为C++中的析构函数

      FUNC_TYPE (*Play_next_song)(para...);
      FUNC_TYPE (*Play_prev_song)(para...);
      FUNC_TYPE (*Play_next_list)(para...);
      FUNC_TYPE (*Pause)(para...);
} TYPE_PLAY_CON, *PTYPE_PLAY_CON;
能不能这样说,
这相当于设计一个播放管理类,它包含的数据和方法如上所示

以上纯属个人愚见啦,抛砖引玉了,嘿嘿。希望感兴趣的朋友们参与哈

网友:
这个分情况吧
很多时候这种技巧可以是程序的扩展和修改方便灵活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情况吧
很多时候这种技巧可以是程序的扩展和修改方便灵活很多

是的,当程序很庞大,而且很多模块需要接口来通信的时候,使用这种方式很好。。

继续参与啊。。。高手来参与,来参与

一个系统的代码打开一看,如果是一个面向对象的设计,脉络清晰,那将多么幸福!!!

网友:
最通用的方法

已经应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大些的程序采用这类方法的多
比如说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框架,基本上是采用C实现面向对象的方式,把用户编写的驱动程序代码统一到一个驱动程序框架中来的

网友:
是最基础的面向对象实现方法

网友:
其实C语言实现面向对象肯定是可行的,因为C++其实就是一个C语言的项目。不过这种方式只能说是类似实现了面向对象的封装的概念。

网友:
用结构体只是实现了面向对像的封装,方便应用层管理

网友:
那用C语言识别面向对象的技术,还有什么更高级的应用吗?有个小例子说明就更好啦

网友:
这是一个没有模板、虚机制的c++

网友:
我是个菜鸟  给大家分享些视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十问嵌入式

  编程语言选择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803/
  操作系统的选择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802/
  汇编语言的作用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801/
  ARM与单片机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800/
  ARM概述 开发板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799/
  ARM概述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798/
  嵌入式学习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797/
  嵌入式实例iphone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796/
  什么是嵌入式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795/
  嵌入式漫谈2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794/
  嵌入式漫谈1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793/
  嵌入式前景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624/

嵌入式最佳入门教程

Linux系统移植 仿真器 ICE等1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71/
Linux系统移植 仿真器 ICE等2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70/
AC97声卡裸板驱动开发1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69/
AC97声卡裸板驱动开发2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68/
计算机原理 处理器及汇编演示1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67/
计算机原理 处理器及汇编演示2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66/
计算机原理 处理器及汇编演示3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5245/
嵌入式处理器结构总线种类及嵌入式开发板1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65/
嵌入式处理器结构总线种类及嵌入式开发板2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64/
汇编语言 C语言演示 交叉编译 及内存管理1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63/
汇编语言 C语言演示 交叉编译 及内存管理2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62/
汇编语言 C语言演示 交叉编译 及内存管理3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61/
走近嵌入式 嵌入式产品开发过程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60/
嵌入式处理器种类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59/
嵌入式开发学习基础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58/
嵌入式开发概念及嵌入式行业职业划分1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57/
嵌入式开发概念及嵌入式行业职业划分2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56/
嵌入式开发概念及嵌入式行业职业划分3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55/
嵌入式处理器DataSheet及开发板结构1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54/
嵌入式处理器DataSheet及开发板结构2 http://www.uplooking.com/video/play/6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