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d movinand的驱动

楼主:
wince sd 的驱动,由SD的host controller 控制两个port,一个port接SD卡(源码已经有了),另一个port接movinand,请问这个movinand 的驱动如何写?就是对原先的SD驱动做哪些改动。

网友:
这个得看SD具体的IO 接口了。

网友:
就是一个contorller 控制两存储器,两存储器共享4bit的数据线,其余为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