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逻辑器件时延?比如逻辑电路里有一个比较器,我想看它的时延是多少?什么方法最简单呢?在ISE里还是用synlify呢?

楼主:
如何得到器件时延?比如电路里有一个比较器,我想看它的时延是多少?什么方法最简单呢?在ISE里还是用synlify呢?
若是用timing analysor或者synplify,是不是要用约束条件啊?感觉不需要这么麻烦吧?简单的逻辑电路应该不用时序仿真这么复杂的吧?
请教大侠!谢谢yy

网友:
看数据手册啊,里面有一些测试方法,最简单的就是把把输出跟反相输入短接,测出振荡周期就是它的延时

网友:
用时序仿真可以看到不同器件内部的器件延迟情况 针对时钟边沿观察

网友:
理论上仿真,不过只是理论值。
实际芯片看文档spec,一般都有标称说明。
也可以双路示波器,接输入、输出,看波形时间差来判断。

网友:
天哪!这些回答,不好意思,都错了。
LZ提到了ISE和synplify,我假定这里的比较器是一个数字电路。

首先,如果是ASIC,我们一般用standard cell来搭建电路,综合软件会是DC或者RTL Compiler。
综合工具只有读进standard cell的库文件,才能获得时间。所以,每一个standard cell的延时信息在库文件中可以得到。
但是,问题远远比这复杂。
每一个standard cell的时间并不是固定的,着要根据standard cell的输入电压的变化率和输出所带负载决定。输入电压变化越快,输出负载越小门延时越小。
所以。库里面给的往往是一个表,通过输入电压变化率和输出负载来判断时间。
另外,库也分多种,最好,标准与最差,我们称为corner conditions
标准一般为25度标准电压下的值,最差为90-100度低电压下的值,最好为0度高电压下的值。这里是温度和VDD

在来说比较器。比较器恐怕不是standard cell吧,应该是一个module(verilog),一个子电路。这时候,我们不光考虑门延时,还要考虑线延时。
综合软件的线延时不是真实的,它是通过wire load model估计出来的。当然现在的综合软件可以通过预作floorplan得到更准确的线延时,但这个和你的问题无关。
重要的是,综合并不知道两个standard cell之间的距离和位置,无法得到线长度。

所以,比较准确的子电路延时必须是布局布线之后的。然而,布局布线的好坏直接距影响了先延时的大小,所以确实需要编写合适的约束脚本来完成布局布线。
尽管如此,post-layout获得的时间也不是真实的。他一般是从corner condition计算来的。在计算延时时,软件往往用maximal timing来计算,所以一个组合逻辑模块的延时在报告中往往是最差时间。

更准确的时间可以通过抽取电容电阻导出spice网表,然后做spice分析。甚至流片测量。不过一般不可能。

回到FPGA。FPGA的过程和ASIC基本一致,但是简陋的多,所以有很多限制导致最后你只能得到一个估计的时间。
首先,综合里的报告是不准的,原因是线延时是估计的,所以synplify 拿到的时间一般接近于真实值。
布局布线后的时间要准很多,这是的线延时是通过准确的线长度计算得出的。但是是corn value
FPGA无法导出SPICE和抽取电容电阻,所以SPICE分析是不可能的。
用硬检测也是不可能的。FPGA的线延时较大,硬件测量不会准。
最准的时间只能是布局布线报告里的时间。

最后说一句,基于以上的种种麻烦,同步数字电路我们往往只讨论一个电路最高工作平率和需要几个时钟周期完成,而不讨论实际延时。对于组合逻辑电路的确切延时,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1楼: 这是数字集成电路,对于一个模块哪来的手册。
2楼: 如果你明白RTL仿真是事件级的,器件和线路的延时都是0,你就明白你的做法有什么问题了。如果你说的是后仿,稍微对一点,但是后仿的线延时也有问题。
3楼: 如果你明白FPGA是拿来设计一个数字电路的,就该明白问题在哪里了。至于拿示波器看,子电路的端口到FPGA的引脚,然后倒是不起的屏幕的delay怎么算。如果你打算用一个4G带宽的高精度通讯用示波器去测,这倒有可能,不过首先你要补偿FPGA内部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