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4MBytes的内存设计
mshop
mshop

网友A(2009-10-09):
4MBytes的内存设计
学计算机组织结构性能设计那本英文教材
教授出了个内存设计图 翻译过来大概如下
用 128K x 8SRAM
1Mb x 1DRAM
256KB x 4DRAM
(三个都要用到,多次用到不限制)
设计出 4MBbytes的主内存.
要求画出图;
可以将地址线和数据行捆成一根线;
DRAM的情况Refresh电路图可以省略;
特别CS连接行正确的画出并且标出整体内存的map。
希望大家帮帮忙,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诚恳求助,虚心请教。
学计算机
设计图
英文

网友B:
这个很简单,注意几个问题即可:
1、根据总线宽度拼接内存,1MbX1,256KBX4分别表示内存数据位是1位和4位,计算机的总线宽度一般是32位或者64位,拼接的时候只能同一类型的内存,不能混用
2、拼接后按容量大小计算出芯片个数
3、SRAM和DRAM的工作机制不同,片选信号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