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0 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
ADS1110是IIC接口的AD芯片,我用430单片机控制,采用模拟IIC时序的方式,但只能得到第一个输出数据,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FF,请高手指导!
void ads_write(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 在指定地址addr处写入数据write_data
{
start();
shout(0x94);
clock_ads();
shout(write_data);
clock_ads();
stop();

}

void ads_read(void)
// 读转换数据
{
start();
shout(0x95);
clock_ads();
ads1110_data[0] = shin();
ads1110_data[1] = shin();
ads1110_data[2] = shin();
stop();
}
其他程序肯定没有问题,希望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 This module is ADS1110 Driver
#include
#include "430i2c.h"

void InitI2cPort(void)
{
        P2DIR |=SCL;//Set SDA and SCL to output mode
        P1DIR |=SDA;
        P2OUT |=SCL;//SDA=1,SCL=1.
        P1OUT |=SDA;
}
void I2C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2;i++);
}
void i2c_clock(void)
{
        P2OUT &=~SCL;//SCL=0
        I2C_delay();
        P2OUT |=SCL;//SCL=1
        I2C_delay();
        P2OUT &=~SCL;//SCL=0
}
/* Generate a ACK */
/* The Master Send  a ACK to device*/
void ack(void)
{
        P2OUT &=~SCL;//SCL=0
        I2C_delay();
        SDA_OUT;//SDA output mode
        P1OUT &=~SDA;//SDA=0;
        I2C_delay();
        P2OUT |=SCL;// SCL=1
        I2C_delay();
        P2OUT &=~SCL;//SCL=0
        SDA_IN;// SDA input mode
}
/*Receive device sending a ack*/
void RcvAck(void)
{
    SDA_IN;
    I2C_delay();
    P2OUT |=SCL;
    I2C_delay();
    P2OUT &=~SCL;
    SDA_IN;
}

/* The Master send a NACK to device*/
/* Generate a NACK */
void nack(void)
{
        SDA_OUT;
      P2OUT |=SDA;//SDA=1
      I2C_delay();
      P2OUT |=SCL;//SCL=1
      I2C_delay();
      P2OUT &=~SCL;//SCL=0
      SDA_IN;
}
//Waiting for a ACK from device
void wait_ack(void)
{
        unsigned char i;
        SDA_IN;
        I2C_delay();
        P2OUT |=SCL;//SCL=1
        I2C_delay();
        i=0x0FF;
        do
        {
        }
        while(--i!=0);
        P2OUT &=~SCL;//SCL=0;
        SDA_OUT;
}
/*Start I2C BUS */
void start_i2c(void)
{
        SDA_OUT;
      P1OUT |=SDA;//SDA=1
      P2OUT |=SCL;// SCL=1
        I2C_delay();
      P1OUT &=~SDA;//SDA=0
      I2C_delay();
      P2OUT &=~SCL;// SCL=0;
}
/* Stop I2C BUS*/
void stop_i2c(void)
{
        SDA_OUT;
      P1OUT &=~SDA;//SDA=0
      I2C_delay();
      P2OUT |=SCL;//SCL=1
      I2C_delay();
      P1OUT |=SDA;//SDA=1
}
/* Send one unsigned char data to I2C Bus */
/* Inport: unsigned char data*/
/* Return : none*/
void outbyt(uchar i2c_data)
{
    unsigned char i;
            SDA_OUT;
      for(i=0;i<8;i++)
      {
                if(i2c_data&0x80)
                 {
                         P1OUT |=SDA;//SDA=1
                 }
                   else
                   {
                           P1OUT &=~SDA;//SDA=0
                   }
         i2c_clock();
         i2c_data <<=1;
      }
}
/* Read a byte Data from I2c device*/
uchar inbyt(void)
{
   unsigned char i,i2c_data,TmpIn;
           SDA_IN;//SDA turn to input mode
      i2c_data=0;
      i=8;
      while(i--)
      {
                 i2c_data<<=1;
                P2OUT &=~SCL;//SCL=0
                 I2C_delay();
                 P2OUT |=SCL;//SCL=1
                 TmpIn=P1IN;
                 TmpIn &=SDA;
                 TmpIn >>=2;
                 i2c_data|=TmpIn;
                 I2C_delay();
     }
     P2OUT &=~SCL;//SCL=0
       return(i2c_data);
}
/*Write ADS1110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Inport: Value of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Return :none
void WriteCfgReg(uchar CfgData)
{
        start_i2c();
        outbyt(I2C_WRITE);
        wait_ack();
        outbyt(CfgData);
        wait_ack();
        stop_i2c();
}
// Read data from ADS1110 Data register
uint ReadDataCfgReg(uchar ReadType )
{
        uint Tmp,Tmp1;
        start_i2c();
        outbyt(I2C_READ);
        RcvAck();
        Tmp=inbyt()*0x100;
        ack();
        Tmp+=(inbyt());
        ack();
        Tmp1=inbyt();
        ack();
        stop_i2c();
        if(ReadType==READ_DATA)
        {
            if(Tmp >0x7FFF)
            {
                Tmp=0x0000;
                return(Tmp);
            }
            else
            {
                return(Tmp);
            }

        }
        else
        {
                return(Tmp1);
        }
}
先给个参考

网友:
MARK啦, 苹果牛啊;全面!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谢谢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