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虚拟串口

楼主:
就是将一个串口虚拟为3个串口用,加上外部的电路可以挂接3个串口设备,有点像wince6.0下的RIL
不知道,有人搞过没。给点思路。。any help with appreciate! Because I am fresh man and have't points! thanks you and your idea!

网友:
3个都工作在9600下性能会牺牲成什么样子?

网友:
如果可以用,那该多好啊。

网友:
我觉的可以搞...不过不是很明了。。现在搞多串口,满脑子都是多串口的实现方法。呵呵。没时间和精力去实现!

网友:
如果硬件上没有问题,软件上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你也知道RIL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RIL?看来大家对这个很熟悉啊

网友:
RIL不过手机上感觉牺牲不是很大,也可能跟数据量有关系。

网友:
这个东西和蓝牙驱动弄得差不多不是可以了?蓝牙不是可以一对多的吗?

网友:
蓝牙是协议层保证的。。原理不同。。
现在这个想的就是从设备的3个串口通过主设备的一个串口来传数据。一直纳闷类似为什么不搞个485接口,后来一个老工程师说“成本!!”我汗。这样也省掉
了一片16c554成本至少降低20块。。。现在有点想法,但是和RIL还是有区别的,它虚出来的串口,要实现相应解码。

网友:
使用16c554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不懂在说什么,顶啦

网友:
RIL虚拟串口也只是软件层虚拟的,硬件接口仍然只是接一个设备:通信模块。

你除非需要多个软件同时使用同一个串口设备,否则没有这个必要专门写的。

如果希望一个串口硬件接口可以接多个设备,那还是只能用一个扩展串口芯片。

网友:
shuiyan说的不错
如果你想接几个不同的硬件设备,那你得用扩展串口芯片扩展出硬件设备来了,除非你通过跳线选择的方式来做

至于所谓的虚拟串口只是软件层的

一般串口都是一个软件打开后,其他打开不了的
RIL只是针对GPRS这个东东来做的一个虚拟串口协议吧

以前弄GPS+电子狗时,还有做用BC3的蓝牙模块时,自己写过一版这样的软件层的虚拟串口驱动,不过都是软件层的了,跟楼主说的不是同一个概念

网友:
新年第一顶.

网友:
485很好呀,那能省几个钱

网友A(2009-02-16):
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硬件上加上一些辅助电路,软件上面再仔细处理RTS/CTS,DTR/DSR等流控制信号也许能实现共用。不过在没有现有成熟方案可以选择的情况下,这会大大增加软件的复杂度和开发、调试时间。为了省这点成本这么做是否值得?

网友B:
485芯片倒不贵,maxim的价格高,但是做与之兼容的厂家太多了,intersil的就是很不错的可选厂家。国内也有很多,只是没用过。
硬件串口一对多有很多问题:
肯定必须加切换电路,不然多个设备一起响应就完蛋。
切换到B设备时,A设备有数据了,如何触发串口中断?
切换过程中,fifo里面的数据如何处理?等待完全发空吗?如果此时设备阻塞了,发不出去呢(带RTS/CTS流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