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串口通讯中怎样传送英文字母啊?

楼主:
我在做一个串口通讯的实验,发送8个按键的值,数字可以加上30H转换成ASCII码,能显示了,但要显示字母加上37H转换成ASCII码却不成功,代码如下:
if(0<=keyval<=9)
     {SBUF=keyval|0x30;}
     else
    {SBUF=keyval|0x37;}
应该是编错了,应该怎么实现啊?

网友A:
为什么要加0x37? 加0x30是把数0-9变成字符'0'-'9',加0x37? 10-15变'A'-'F'?

这样好了:
if (0<=keyval<=9)
  SBUF = '0' + keyval;
else if (10<=keyval<=15)
  SBUF = 'A'-10+keyval;  /* 这地方不能用逻辑或,只能用加 */
else
{
    /* 处理超出范围的错误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0x37? 加0x30是把数0-9变成字符'0'-'9',加0x37? 10-15变'A'-'F'?

这样好了:
if (0 <=keyval <=9)
? SBUF = '0' + keyval;
else if (10 <=keyval <=15)
? SBUF = 'A'-10+keyval;? /* 这地方不能用逻辑或,只能用加 */
else
{
? ? /* 处理超出范围的错误 */
}

这样改了以后数据不能发送到虚拟终端

网友:
其实是一样的吧?

如果改了之后不能发,那就是本来就不能发吧??? 我只是改了你的变'A'-'F'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吧?

如果改了之后不能发,那就是本来就不能发吧??? 我只是改了你的变'A'-'F'的部分....

恩,应该是可以的,
可是我改了以后,数字也不能发送,不能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吧?

如果改了之后不能发,那就是本来就不能发吧??? 我只是改了你的变'A'-'F'的部分....

别的地方丢失一样的,没有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吧?

如果改了之后不能发,那就是本来就不能发吧??? 我只是改了你的变'A'-'F'的部分....

别的地方都一样的,没有改过~ 原来是能显示发送的数字的~

网友C:
keyval 要是0----15的 然后出来的就是0-----9  A-------------F

if(0 <=keyval <=9)
    {SBUF=keyval+0x30;}
    else
    {SBUF=keyva+0x41;}

网友:
引用 网友C:
keyval 要是0----15的 然后出来的就是0-----9? A-------------F

if(0 <=keyval <=9)
? ? {SBUF=keyval+0x30;}
? ? else
? ? {SBUF=keyva+0x41;}

0x41就是'A',要减去10的,你这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keyval 要是0----15的 然后出来的就是0-----9? A-------------F

if(0 <=keyval <=9)
? ? {SBUF=keyval+0x30;}
? ? else
? ? {SBUF=keyva+0x41;}

0x41就是'A',要减去10的,你这不对

呵呵
if(0 <=keyval <=9)
    {SBUF=keyval+0x30;}
    else
    {SBUF=keyva+0x41-0xa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keyval 要是0----15的 然后出来的就是0-----9? A-------------F

if(0 <=keyval <=9)
? ? {SBUF=keyval+0x30;}
? ? else
? ? {SBUF=keyva+0x41;}

0x41就是'A',要减去10的,你这不对

呵呵
if(0 <=keyval <=9)
? ? {SBUF=keyval+0x30;}
? ? else
? ? {SBUF=keyva+0x41-0xa0;}

为什么减去的是0xa0呀?减10的话不是0x0a吗?我两个都运行过了,他还是不显示字母,显示的还是"=","<",">","?"

网友:
if(0 <=keyval <=9)
    {SBUF=keyval+0x30;}
    else
    {SBUF=keyva+0x41-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if(0 <=keyval <=9)
? ? {SBUF=keyval+0x30;}
? ? else
? ? {SBUF=keyva+0x41-10;}

它不显示字母,显示的是"="," <",">","?"

网友C:
奇怪,这样的算法没有问题啊 你确定 你的keyval 是0----15??
if(0 <=keyval <=9)
    {SBUF=keyval+0x30;}
if(10<=keyval <=15)
     {SBUF=keyva+0x41-10;}

如果说你得到的是"="," <",">","?" 肯定就没有执行上面的else语句

楼主单步执行一下 或者直接给个keyva=10 看看能不能出来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这样的算法没有问题啊 你确定 你的keyval 是0----15??
if(0 <=keyval <=9)
? ? {SBUF=keyval+0x30;}
if(10 <=keyval <=15)
? ? {SBUF=keyva+0x41-10;}

做的是通过p1口按键输入数据,通过串口发送,keyval获得的是p1口的值,然后转变为ASCII码发送,这样的设想有错伐?是不是少考虑了什么啊?

网友:
这样的想法没有错误,你可以这样先测试一下啊,让P1输出10给keyval ,然后变成ASCII码,发到串口上,看看能不能出来A

以前你是keyval =P1;

现在这样测试 keyval =10;

if(0 <=keyval <=9)
    {SBUF=keyval+0x30;}
if(10 <=keyval <=15)
    {SBUF=keyva+0x41-10;}

看串口出来A不?

网友:
我QQ:815987015  如果还解决不了 QQ给我

网友:
引用楼主 moyang911 的回复:
我在做一个串口通讯的实验,发送8个按键的值,数字可以加上30H转换成ASCII码,能显示了,但要显示字母加上37H转换成ASCII码却不成功,代码如下:
if(0 <=keyval <=9)
? ? {SBUF=keyval|0x30;}
? ? else
? ? {SBUF=keyval|0x37;}
应该是编错了,应该怎么实现啊?

用'+' 而不是'|'

网友:
if(0 <=keyval <=9)
    {SBUF=keyval+0x30;}
    else
    {SBUF=keyval+0x37;}

网友:
if(0 <=keyval <=9) 这样用也是非法的,应为

if(keyval <=9)
{
   SBUF=keyval+'0';
}
else
{
   SBUF=keyva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