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不能实现一个焊盘分两根线布到两个焊盘——四线测电阻用

楼主:
我要画一块PCB板,用来做四线法测电阻。每对焊盘在内部要分别和电流源、AD采集相连。

我在用AD7自动布线时发现,总是自动布成图左的样子(会将走线电阻取到电阻值中),而实际上图右才是正确的布法。

我把RULE规则里的布线规则都试了,包括Daisy-midDriven,Daisy-Balanced,Starburst,将左侧焊盘设成Source,右侧对应的焊盘设置成Terminator。发现都不行。Daisy-midDriven还好一点,但是在布几十对这种线时,一样会有各别的布成图左侧的错误布线。

是不是AD7就没有这个功能啊?要换用Allegro之类的其它软件吗?

网友:
一直用Allegro,没用过AD7。

但是针对楼主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全部采用自动布线;
大部分是设置布线规则后,自动布下,然后大部分都是手动布线。

对于EMC、信号完整性要求比较高的,都是设置布线规则后,然后全部都是手动布线。

网友:
目前还没出现那么高级的自动布线功能

只有手动了。。。。

网友:
  晕!如果布一块也就手工布算了,可是我要布很多系列的多种规格测试仪PCB,平均每块都有几十对,要布死人的!

  我现在有这么个笨想法:在我原来要放焊盘的地方,正面放一个表贴焊盘,与电流源相连;背面放另一个表贴焊盘,与电压采集相连。

  等自动布完后,直接在这些表贴焊盘上放置通孔焊盘,不就成了吗?

  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一般画PCB我都是手工布线的。

网友:
试试在焊盘出引线的最小距离哪里改大点!

网友:
我们用Allegro也没这样的功能,当然用这样软件极少用自动功能了。

自动布线无法实现这样精确的需求,会以节省走线为一个原则的。

几十对而已,也不是很多,还是手工修整比较可靠!

网友:
回复于:2010-01-14 13:09:12试试在焊盘出引线的最小距离哪里改大点!

能说说这个设置的菜单路径吗?

“几十对而已”是一块的,要布几十种这样的。看来真的只能手工了!

网友:
的确。 一般的EDA都是很很费时间。

因为现在很多线 都是手动布的,或者自动后,大部分都是手动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