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platform.reg要重新sysgen吗?

楼主:
RT
呵呵,搞了这么久,这个问题没搞清,失败啊

网友:
不sysgen,那要如何操作?在PB环境下找到之后单独编译??

网友A:
应该要 sysgen。我一般改了platform.reg,都是 Build and sysgen  又快又不会出错

网友:
你确定buile and sysgen,这个应该是最慢的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 sysgen。我一般改了platform.reg,都是 Build and sysgen 又快又不会出错

网友:
我先选择copy files to release derectory
之后选择make run-time image
结果nk.nb0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不需要sysgen吧,copy -> make image

网友B:
make image就可以了。

网友:
手动复制过去,然后直接make run time image就行了,用过无数次,没问题

网友:
不需要啊,但是要记得修改你project目录下面的platform.reg,而不仅仅是PB里面的文件哦,然后直接make run time image 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东西都可以,尽量还是重来一次,这样把稳。

网友:
我先选择copy files to release derectory
之后选择make run-time image

网友:
若你的平台支持HIVE,直接把需要修改的东西放在.reg文件里,注册一下。连接make image, 下载内核也不用了。呵呵

网友:
手动复制到release下。然后make 一把

网友C:
标准答案来了:可以直接在release目录下,修改platform.reg,然后make image就行了。等你确定好platform.reg不在需要修改后,再将BSP目录下的platform.reg更新,这样以后不管你sysgen还是怎么编,都OK。
  系统在处理reg文件时,遇到重复项是以后面出现的注册表项为主。 而bib则相反,以先出现的为主。

网友:
我先选择copy files to release derectory
之后选择make run-time image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答案来了:可以直接在release目录下,修改platform.reg,然后make image就行了。等你确定好platform.reg不在需要修改后,再将BSP目录下的platform.reg更新,这样以后不管你sysgen还是怎么编,都OK。
  系统在处理reg文件时,遇到重复项是以后面出现的注册表项为主。 而bib则相反,以先出现的为主。

真的是标准答案还是你自己想的?
如果只修改release目录下的platform.reg,而FILES下的没修改,在你访问这个文件的时候,比如查看这个文件的属性,PB很有可能自动会把FILES下的复制过来,至于出现什么问题也就不用说了吧。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次,也为此专门做过实验,虽然说可能不是每台机器或者每次都这样,但是既然可能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就要避免,所以说这种改release下的方法比较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标准答案来了:可以直接在release目录下,修改platform.reg,然后make image就行了。等你确定好platform.reg不在需要修改后,再将BSP目录下的platform.reg更新,这样以后不管你sysgen还是怎么编,都OK。
系统在处理reg文件时,遇到重复项是以后面出现的注册表项为主。 而bib则相反,以先出现的为主。
……
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标准答案来了:可以直接在release目录下,修改platform.reg,然后make image就行了。等你确定好platform.reg不在需要修改后,再将BSP目录下的platform.reg更新,这样以后不管你sysgen还是怎么编,都OK。
系统在处理reg文件时,遇到重复项是以后面出现的注册表项……

我也是这样操作的,似乎一直都是ok 的。  makeimage 只对 release 下面的东西make。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ke image就可以了。

这个正解

网友:
我在PB下这样操作的,结果nk.nb0不见了,大家没有看我的话啊....
引用 网友F:
我先选择copy files to release derectory
之后选择make run-time image
结果nk.nb0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WinCE5.0下 copy files to release derectory肯定没问题
WinCE6.0下这招不行,我也没搞清楚

网友:
6.0 手动复制,make run time image
或者 build current BSP and subprojects

网友:
我先选择copy files to release derectory
之后选择make run-time image

wince 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标准答案来了:可以直接在release目录下,修改platform.reg,然后make image就行了。等你确定好platform.reg不在需要修改后,再将BSP目录下的platform.reg更新,这样以后不管你sysgen还是怎么编,都OK。
系统在处理reg文件时,遇到重复项是以后面出现的注册表项为主。 而bib则相反,以先出现的为主。
……

  为什么查看属性会自动复制呢?能否介绍下哪些情况下会自动复制文件到release目录? 我的经验是:在release目录下修改platfor.reg,并且是在命令行下运行make image的。 其实可以这么测试下,将release目录下的文件删掉,然后make image,如果系统会将FILE目录下的文件拷贝过来的话,那直接修改release目录下的platform.reg文件应该就不可行,反之就可以。  我用的是Wince4.2 5.0,  wince6.0没搞过,不知道有没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