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话的听筒是130欧姆,我设置了一个电话板,怎么修改耳机电路才能用30欧姆的耳机?

楼主:
用的电话芯片是TEA1062,
SPK终于电容C接到耳机上;
SPK与GAR之间有电阻R。

试验发现:
R=100K,C=1UF时,用电话听筒质量非常好;但是用30欧姆耳机的话,噪声严重,并且有破声。
R=100K,C=0.1UF时,用电话听筒质量非常好;用30欧姆耳机的话,声音偏小,但是没有破声了。

请问怎样修改电路,才能使用30欧姆的耳机?

网友:
找了一晚资料:
耳机的性能由阻抗、灵敏度决定。
MP3、手机之类的耳机阻抗一般都是32欧,灵敏度高,只需要很小的功率就可以驱动它;
而电视、电脑等大设备的耳机阻抗一般都很高,100欧、200欧甚至更高。
在电视、电脑等设备上使用低阻抗的耳机时,容易听到干扰声,并且容易烧坏耳机。

看来我的硬件设计正是碰上了这个难题,我用的是4个腿的耳麦,有耳机、麦克两功能;
这种耳麦在市面上一般只针对MP3、手机等小巧设备,其中的耳机阻抗比较低。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订做耳麦是最后一步,我仍想通过调节电路使用一般的耳麦。

网友:
加耳机功放,Maxim/NS/TI/WolfSon/AMK等之类的都有,将SPK的输出接到耳机功放的输入即可。

网友:
沙沙声很明显,虽然可以调节R降低输出,但是总体的声音也随变小。
单凭调节阻容没法改进吗?

网友:
我在耳机那里串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声音质量太为改进;
可是还有些沙沙声,这个该如何滤除?

网友:
串磁珠滤高频,有病乱投医嘛。

网友:
加高频滤波
还是用专用的芯片效果比较好。

网友:
加小电容滤波高频信号

网友:
引用楼主 thisway_diy 的帖子:
用的电话芯片是TEA1062,
SPK终于电容C接到耳机上;
SPK与GAR之间有电阻R。

试验发现:
R=100K,C=1UF时,用电话听筒质量非常好;但是用30欧姆耳机的话,噪声严重,并且有破声。
R=100K,C=0.1UF时,用电话听筒质量非常好;用30欧姆耳机的话,声音偏小,但是没有破声了。

请问怎样修改电路,才能使用30欧姆的耳机?

继续调整C 0.22uF应该好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晚资料:
耳机的性能由阻抗、灵敏度决定。
MP3、手机之类的耳机阻抗一般都是32欧,灵敏度高,只需要很小的功率就可以驱动它;
而电视、电脑等大设备的耳机阻抗一般都很高,100欧、200欧甚至更高。
在电视、电脑等设备上使用低阻抗的耳机时,容易听到干扰声,并且容易烧坏耳机。

看来我的硬件设计正是碰上了这个难题,我用的是4个腿的耳麦,有耳机、麦克两功能;
这种耳麦在市面上一般只针对MP3、手机等小巧设…

慢慢在回路上加电容和电阻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