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如何下加载ActiveSync?

楼主:
我在pb里面加了ActiveSync选项,但是目标板和pc机连不上啊,是不是pb下面少加载了什么组件啊?

网友:
硬件的链路是能的吗?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
是通的吗?

网友:
引用楼主 swaiwwb 的帖子:
我在pb里面加了ActiveSync选项,但是目标板和pc机连不上啊,是不是pb下面少加载了什么组件啊?

lz说说连不上有什么现象啊,会弹出什么对话框吗,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呢?这个连不上原因很多,要看你的现象来定。

网友:
网络连接里边需要手动选一下吧,具体是什么记不得了,你看看,网络连接那块

网友:
组件如果都加了,还需要添加一个对应的usb连接。在wince控制面板的拨号里面
或者修改注册表,参考我的blog
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1/11/3276297.aspx

网友:
ActiveSync除了需要USB的支持最少还要加2个地方,别加少了,一个在end user里面,一个在Device Drivers里面

网友A:
USB相应的PDD层的驱动加载了吗?

网友:
硬件是通的,第一次连接时在目标板上出现了一个错误提示,但再次连接时就没有了。我感觉应该是缺少什么组建,但是不知道是缺少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相应的PDD层的驱动加载了吗?

USB相应的PDD层的驱动在PB里面是那一项啊?

网友:
错误提示,提示了什么?

网友:
1,看设置链接的时候有没有正确设置,以及Activesync的组件有没有添加。
2,看下有没有缺少usb的驱动,你这种一般是缺少usb驱动的情况,
在catalog中的Devices Driver中把usb的驱动和串口驱动都加上。

网友B:
错误提示是“内存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误提示是“内存不足....”

同步会内存不足?没见过

网友:
要是提示是这个就不知道了……

有一种错误原因是要求本地连接必须保持活动状态

网友:
我也出现楼主出现的问题,也是内存不足,极度郁闷中

网友B: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拉,就是有时侯系统启动时就算没有连接USB线目标板上也会弹出"USB连接"提示!!
现在还在为这个问题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拉,就是有时侯系统启动时就算没有连接USB线目标板上也会弹出"USB连接"提示!!
现在还在为这个问题郁闷中......

我的设备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帮顶一下,关注i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拉,就是有时侯系统启动时就算没有连接USB线目标板上也会弹出"USB连接"提示!!
现在还在为这个问题郁闷中......

我的设备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帮顶一下,关注ing。。。

没遇到过,也帮顶。USB驱动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拉,就是有时侯系统启动时就算没有连接USB线目标板上也会弹出"USB连接"提示!!
现在还在为这个问题郁闷中......

我的设备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帮顶一下,关注ing。。。

没遇到过,也帮顶。USB驱动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好像重新插拔一下就能连接上了。但是不清楚为什么,有时候启动能自动连接,有时候需要插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