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里面可以对麦克输入和扬声器输出分别设置音量大小吗

楼主:
如题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需要音频驱动的支持。

网友A:
mixerGetNumDevs获取输入数量是0,怎么回事?难道是驱动不支持?

网友:
音频芯片和驱动支持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xerGetNumDevs获取输入数量是0,怎么回事?难道是驱动不支持?

需要驱动支持,看你用的板子是否支持.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面,有一个音频调节。输入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xerGetNumDevs获取输入数量是0,怎么回事?难道是驱动不支持?

需要驱动支持,看你用的板子是否支持.

怎样查看板子是否支持?

网友:
硬件支持,驱动支持.应用软件支持.缺一不可.

网友C:
驱动没问题就应该没事,我正在用这个,你的wince系统是从哪找的,看看有没有声卡驱动

网友:
用的天嵌的板子和友善的板子,都是自带的系统
在多普达的机子上这个函数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没问题就应该没事,我正在用这个,你的wince系统是从哪找的,看看有没有声卡驱动

你是用的哪个厂家的板子?

网友:
查看一下BSP中的声卡驱动源码,IOcontrol那部分设置音量的代码,看看是否对硬件进行了相关的寄存器参数配制工作。一般开发板的驱动做的很简单,完成表面工作就行,也就是驱动不完善。若你做新产品,需要进一步完善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