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诺基亚5200

楼主(2010-06-19):
单片机控制诺基亚5200
求助各位大虾: 学生现在想想实现手机的USB和51单片机的链接,不晓得从何下手,有人推荐CH375,但又有人说不可以 我很纠结,我现在又个诺基亚5200,现在要用51单片机来控制,不知道怎么实现通信,网上的资料都是单片机和手机的串口,没有和USB的,跪求了,学生真的很纠结,请大家耐心的帮一下!!!
诺基亚5200
资料

网友A:
用USB,你要首先确定哪个是主设备,哪个是从。手机应该就是主设备了吧?那单片机就肯定是从设备了。但是单片机作为从设备,就算你用375,你又如何实现他们的通信呢?你就用手机来读取单片机的数据??将你的项目讲清楚一点吧。

网友B:
单片机应该是主设备吧!就我要通过想通过手机的USB接口向手机发送AT指令,控制手机发送短信等等功能,
网上苦于找不到手机USB和单片机链接的资料,大哥帮帮忙吧!

网友C:
可以试试支持usb协议的单片机,比如cypress的78163,我以前用来做过和pc的设备通讯。也相当于一个扩展的51。其他的单片机你光实现一个usb协议没有扩展的endpoint都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