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rhapsody的构造型符号由'?'改为'<<>>'?

楼主:
1.rhapsody中,在object struct diagram里创建一个类,指定构造型后,为什么出现了?号而不是<<>>号?比如是?task?而不是<>。7.0和7.4版本都如此,请问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2.怎么创建一个behavior类型的构造型呢?新建一stereotype后,可选的构造型选项里面没有uml infrastructure中的元素?

rose real-time和rhapsody都是作实时建模,所以到此请教,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
这个应该是跟语言有关系,我把计算机的语言从Chinese(PRC)改成English(United States)就可以显示<>了,估计Rhapsody不是用UNICODE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