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FPGA关于按键控制数码管的程序,老是不成功,求教

楼主:
我本意是想让按键按下时就把数据(3和4)赋给databuf,然后再将databuf赋给datareg,数码管上显示datareg的值,可是每次一开FPGA数码管上就显示出34了,但是我还没按按键啊。。。
简略程序让大家看看。。。key1是按键按下的标志,我用他测试了一下led灯能正常消抖,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key1)
                        case(hao)
                                2'b00:
                                        begin
                                        hao<=hao+1;
                                        databuf[7:4]<=4;
                                        end
                                2'b01:
                                        begin
                                        hao<=hao+1;
                                        databuf[3:0]<=3;
                                        end
                        endcase
                        end
                if(hao==2)
                        if(xu==0)
                                begin
                                xu<=xu+1;
                                datareg[7:0]<=databuf;
                                hao<=0;
                                end
                        else if(xu==1)
                                begin
                                xu<=xu+1;
                                datareg[15:8]<=databuf;
                                hao<=0;
                                end
                end

网友:
无人回复。。。?

网友:
楼主应该 是按键检测和显示的逻辑有点问题。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设计和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http://www.baidu.com/s?tn=360se_8_dg&bs=FPGA%B9%D8%D3%DA%B0%B4%BC%FC%BF%D8%D6%C6%CA%FD%C2%EB%B9%DC&f=8&wd=FPGA+%B0%B4%BC%FC%BF%D8%D6%C6%CA%FD%C2%EB%B9%DC

网友:
按键控制数码管基本功能我是可以的,比如按一下数字加一之类的
就是存数这方面,为何一接电源我要存的数就存进去了呢?我设置了一个按键作为触发条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