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中问题

楼主:
EBOOT中在 startup.s中
VirtualStart

        mov     sp, #0x80000000
        add     sp, sp, #0x30000        ; arbitrary initial super-page stack pointer

                ldr     r0, =0x91600014;点亮LED 1100
        mov     r1, #0x60
        str     r1, [r0]

        b       main   执行到这里跳转

在 main函数中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 = 0;
        unsigned long dly = 30000;
        volatile S3C2410X_IOPORT_REG *s2410IOP = (S3C2410X_IOPORT_REG *)OALPAtoVA(S3C2410X_BASE_REG_PA_IOPORT, FALSE);

        s2410IOP->GPBDAT=0x7ff;
        while (1)
        {
                for(dly = 30000; dly > 0; dly--)
                {
                        ;
                }
                s2410IOP->GPBDAT = (~(i<<5));                 // 根据i的值,点亮LED1-4
                if(++i == 16)
                        i = 0;
        }

    // Clear LEDs.
    //
    OEMWriteDebugLED(0, 0x0);

    // Common boot loader (blcommon) main routine.
    //

    BootloaderMain();

    // Should never get here.
    //
    SpinForever();
}

我在这里做了一个WHILE死循环,但是走到这里LED的灯不会变化,好像没有走到main函数中来,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改成
        ;mov     r1, #1
        ;mcr     p15, 0, r1, c3, c0, 0   ; setup access to domain 0
        ;mcr     p15, 0, r10, c2, c0, 0

        ;mcr     p15, 0, r0, c8, c7, 0   ; flush I+D TLBs
        ;mov     r1, #0x0071             ; Enable: MMU
        ;orr     r1, r1, #0x0004         ; Enable the cache

        ;ldr     r0, =VirtualStart

        ;cmp     r0, #0                  ; make sure no stall on "mov pc,r0" below
        ;mcr     p15, 0, r1, c1, c0, 0
        ;mov     pc, r0                  ;  & jump to new virtual address
        ;nop

        ; MMU & caches now enabled.
        ;   (r10) = physcial address of 1st level page table
        ;

VirtualStart

        ;mov     sp, #0x80000000
        ;add     sp, sp, #0x30000        ; arbitrary initial super-page stack pointer

        mov     sp, #0x30000000
        add     sp, sp, #0x30000        ; arbitrary initial super-page stack pointer

                ;ldr     r0, =0x91600014;点亮LED 1100
        ;mov     r1, #0x60
        ;str     r1, [r0]

        b       main

关闭MMU,后面GPB地址用实际物理地址,点灯,OK

后来开了mMU,到MAIN中后,直接给赋值volatile S3C2410X_IOPORT_REG *s2410IOP = 0x91600000;
这样可以了。为什么OALPAtoVA没有执行到吗?很奇怪。

网友:
ldr    r0, =0x91600014;点亮LED 1100
mov    r1, #0x60
str    r1, [r0]

这里可以成功点LED,而且是我要的,说明GPBCON 配置正确。

网友:
void OEMWriteDebugLED(UINT16 Index, DWORD Pattern)
{
    volatile S3C2410X_IOPORT_REG *s2410IOP = (S3C2410X_IOPORT_REG *)OALPAtoVA(S3C2410X_BASE_REG_PA_IOPORT, FALSE);

    // The S24x0X01 Eval platform supports 4 LEDs..
    //
    s2410IOP->GPBDAT=(s2410IOP->GPBDAT & 0x61F) | ((Pattern & 0xf)<<5);
}

网友:
谁来帮帮我。